大佬们 求解单片机点亮点阵程序 被困3天了一直想不明白

楼主(2021-12-29):
为啥图2,用子函数格式  就可以点亮点阵啊,而用图1格式 就点亮一瞬间,再也不亮了。

网友A:
hang[b]=hang[b]<<1; 变量改变了。
dat=dat<<1;改变的是形参,每次循环都会释放空间,不会改变hang[b]原来的值。

网友B:
变量被修改了,第二个里面的形参一直是同一个,你在while(1)里面的for循环之前 重新赋值行和列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这样修改,完全没问题。

网友D:
第一张图的数据之行一次之后被你移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