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基于红外线测速报警系统需要用到哪种单片机

楼主(2021-12-29):
(无正文)

网友A:
红外线测速,感觉STC89C51 就可以,分解一下,就是需要两个红外线监测模块,还需要一个定时器,51足够了

网友B:
任何一种单片机都能胜任这项工作。

网友C:
51  32都可以的

网友D:
51内核的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E:
捕捉速度的话51也是可以的

网友F:
51单片机

网友G:
51或32,很多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H:
具体看使用了几个IO口,然后选择合适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