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单片机项目 模块的选型及原理图设计,求指导

楼主(2021-12-29):
供电电压±15V
陀螺仪输出电压范围±2.5V加速度计工作电压3-6V
RS422协议输出
数据刷新率不低于500Hz
求上图后面几个模块的选型及原理图设计!

网友A:
如果对电压要求不是很精确的话先用LM2596把15V降下来,之后用分压原理去分压就行,毕竟单片机和传感器对电流要求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电压要求不是很精确的话先用LM2596把15V降下来,之后用分压原理去分压就行,毕竟单片机和传感器对电 ...

请问关于模块选型方面,您能给我提供一下建议吗,谢谢

网友B:
这种没有选型资料的情况下,我一般都是先上某一个宝,找现成的功能模块,再找器件的资料。通常半天内就能搞定。好过这么多天在等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有选型资料的情况下,我一般都是先上某一个宝,找现成的功能模块,再找器件的资料。通常半天内就能搞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