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2764和27C64芯片请教大神

楼主(2021-12-30):
用这个将0808采集的信号储存起来,在通过译码显示,但是输出端怎么都不工作,这个是不是要编程才能工作

网友A:
没有电路图,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不好说。
2764(27C64)是紫外线擦除的只读存储器,空片也就只能写一次,再写就数据错乱了(没有擦除的原因),需要随时读写的需要换别的类型的存储器,比如6264(断电丢失数据)等。

网友B:
2764是紫外线擦除的EPROM。太老了。可用电擦除EEPROM或FLash芯片代替,与单片机接口方式,串行、并行的均有。

网友B:
上网搜“串行EEPROM芯片”或“并行EEPROM芯片”、“串行Flah芯片”或“并行Flah芯片”,有大量型号。而且也能搜到大量例程,使用不算太困难。如今通常,使用紫外线擦除的EPROM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图,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不好说。
2764(27C64)是紫外线擦除的只读存储器,空片也就只能写一次 ...

你好,这个图是这样的,能帮我看看吗,谢谢了

网友C:
需要21V或者12V高压烧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图是这样的,能帮我看看吗,谢谢了

2764没用的A8到A12一定要接(看你存储的数据地址在哪),一般来说就接地吧,但是存储的数据也要在这个范围内;
CE是片选引脚,低电平有效,所以这个引脚一定要接地;
PGM和VPP是编程写入时用的,读数据时一般是接+5V的(OE还是接地不动)。

网友D:
最近也在用,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64没用的A8到A12一定要接(看你存储的数据地址在哪),一般来说就接地吧,但是存储的数据也要在这个范 ...

这样改了之后好像直接数码管不显示了,是不是需要添加什么文件才行

网友E:
2764 要 25V(27C64 要 12.5V)的编程烧写电压,还要求烧写时序,28C64 才是 5V 的

网友F:
仿真图不对,数码管又有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2764 要 25V(27C64 要 12.5V)的编程烧写电压,还要求烧写时序,28C64 才是 5V 的

您好,这个烧写时序应该怎么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仿真图不对,数码管又有何用

图应该没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2764 要 25V(27C64 要 12.5V)的编程烧写电压,还要求烧写时序,28C64 才是 5V 的

那您能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元件替换成不用烧写时序,然后就可以让电路正常工作的元件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您能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元件替换成不用烧写时序,然后就可以让电路正常工作的元件吗

不是回了么,28c64 接近 RAM 操作,片擦除才用到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回了么,28c64 接近 RAM 操作,片擦除才用到 12V

不知道为啥,我的proteus里用不了啊,能找到这个元件,但是报错说没有这个模型

网友G:
你确定这个图纸能用的吗?我总觉的有点悬。。
2764做为高压才能编程的器件,你这图中没有高压电源。所以,2764在这图中只能做为只读,并不能写入!你的2764有固件已调入了吗?
你AD0808的数据经573锁存到的 是2764的地址线上,所以在图中的573其实是可以不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改了之后好像直接数码管不显示了,是不是需要添加什么文件才行

那是因为2764输出的是11111111,按CD4511的逻辑关系,进入消隐不显示状态了,你把2764的数据更改试试就看得到效果了,也可能是A8到A12的引脚需要接+5V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图,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不好说。
2764(27C64)是紫外线擦除的只读存储器,空片也就只能写一次 ...

换成29系列或者28系列的吧!29系列以前老电脑主板的CMOS芯片用的,很容易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2764输出的是11111111,按CD4511的逻辑关系,进入消隐不显示状态了,你把2764的数据更改试试就看 ...

问题就在这儿了,我查到好像要给2764添加一个.bin文件,然后这个文件里要写入一堆数据,我不知道这个咋弄,你知道吗大哥教教我,我在百度找不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这儿了,我查到好像要给2764添加一个.bin文件,然后这个文件里要写入一堆数据,我不知道这个咋弄 ...

不是要给2764添加bin文件,而是要正常显示,2764需要有数据,实际电路中,只要不是空片,2764里面都会有数据的(原先使用预留下来的),而模拟运行,默认就是空片的,需要自己添加,添加的文件格式应该就是bin格式的。
没有模拟运行过2764,应该和单片机一样,2764右键-编辑属性,在Program File:的后面点文件夹图标,找到对应的2764添加数据进去就可以了。
添加随意一个bin文件即可,只要文件大小不要超过2764的容量,总有一些数据可以显示出来的,如果想让它按自己的意愿显示,就要使用二进制编辑软件修改bin文件里的内容了,这个比较复杂,自己百度一下吧(包括4511的逻辑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给2764添加bin文件,而是要正常显示,2764需要有数据,实际电路中,只要不是空片,2764里面都会有 ...

我在之前就百度添加了一个.bin空白文件,好像没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之前就百度添加了一个.bin空白文件,好像没啥用

空白没有数据肯定不行的,随便找一个bin文件不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确定这个图纸能用的吗?我总觉的有点悬。。
2764做为高压才能编程的器件,你这图中没有高压电源。所以, ...

您好,所以在vpp加25v电压就行了吗,还有固件调入是不是随便添加个.bin文件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所以在vpp加25v电压就行了吗,还有固件调入是不是随便添加个.bin文件就行了

第1脚Vpp加22V,27脚PGM接地,进入编程状态
按地址Ax,从Dx输入数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所以在vpp加25v电压就行了吗,还有固件调入是不是随便添加个.bin文件就行了

这是我扫描的文字,关于2764编程的内容:

CAUTION:Exceeding 22V on pin 1(Vpp)will damage the
NMC2764.
Initially,and after each erasure,all bits of the NMC2764
are in the"1"state.Data is introduced by selectively pro-
gramming "Os"into the desired bit locations.Although
only"Os"will be programmed,both"1s"and"Os”can be
presented in the data word.The only way to change a“o”
to a “1”is by ultraviolet light erasure.
The NMC2764 is in the programming mode when the Vpp
input is at 21V and CE and PGM are both at TTL low. It is re-
quired that a 0.1 uF capacitor be placed across Vpp,Vcc
and ground to suppress spurious voltage transients which
may damage the device.The data to be programmed is ap-
plied 8 bits in parallel to the data output pins.The levelsre-
quired for the address and data inputs are TTL.
For programming,CE should be kept TTL low at all times
while Vpp is kept at 21V.When the address and data are
stable,a 50 ms(10 ms for the NMC2764H devices)active
low TTL program pulse is applied to PGM input.A program
pulse must be applied at each address location to be pro-
grammed.You can program any location at any time一
either individually,sequentially,or at random.The pro-
NMC2764H devices).
gram pulse has a maximum width of 55 ms(11 ms for the
Programming of multiple NMC2764s in parallel with the
ity of the programming requirements.Like inputs of the
same data can be easily accomplished due to the simplic-
paralleled NMC2764s may be connected together when
they are programmed with the same data.A low level TTL
pulse applied to the PGM input programs the paralleled
NMC2764S.

//原文件:可以去alldatasheetcn搜索即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