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单片机怎么在流水灯基础上实现光控,做成光控流水灯

楼主(2021-12-30):
如题 现在已经有了两者结合代码,运用光敏电阻把光照强度串口显示出来了,但是这两者结合却一直没办法实现光控流水灯
代码如下,求大佬指点是哪里错了,应该怎么改正呢
非常感谢!

本次代码中stc8a.h被标注了,但是里面一些必要的定义我直接从中复制到reg52.h里了

//#include "stc8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0 = P2^0;
sbit D1 = P2^1;
sbit D2 = P2^2;
sbit D3 = P2^3;
sbit D4 = P2^4;
sbit D5 = P2^5;
sbit D6 = P2^6;
sbit D7 = P2^7;

uchar PWM0 = 15;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uchar PWM1 = 17;
uchar PWM2 = 19;
uchar PWM3 = 21;
uchar PWM4 = 23;
uchar PWM5 = 25;
uchar PWM6 = 27;
uchar PWM7 = 29;
uchar count=0;
uchar num=0;
float ftemp;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ET0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count++;
        num++;
        if(count >= 15) count = 0;
        if(count >= PWM7) D0 = 0; else D0 = 1;
        if(count >= PWM6) D1 = 0; else D1 = 1;
        if(count >= PWM5) D2 = 0; else D2 = 1;
        if(count >= PWM4) D3 = 0; else D3 = 1;
        if(count >= PWM3) D4 = 0; else D4 = 1;
        if(count >= PWM2) D5 = 0; else D5 = 1;
        if(count >= PWM1) D6 = 0; else D6 = 1;
        if(count >= PWM0) D7 = 0; else D7 = 1;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6;
        j = 157;
        k = 5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dat;

//        char str[10];
//        char i;
        UartInit();

    P1M0 = 0x00;                                //设置P1.0为ADC口
    P1M1 = 0x01;

    ADCCFG = 0x2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TMOD=0x01; //定时器
        TH0=(65536-500)/256;    //256个机器周期
        TL0=(65536-5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 (1)
    {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P1.0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ADC_RES(高4位) ADC_RESL(低8位);                           //读取ADC结果
                dat=ADC_RES*256+ADC_RESL;
                ftemp=dat;
                ftemp=ftemp*3.3/4096;

//                sprintf(str,"%.2f\r\n\0",ftemp);
//                i=0;
//                while(str[i]!=0)
//                {
//                        SBUF=str[i];
//                        while(!TI);
//                        TI=0;
//                        i++;
//                }

                        if(num==50)
                {
                        num=0;
                        if(ftemp <= 1) {//光照越大,ftemp越小
                        PWM7++;PWM6++;PWM5++;PWM4++;PWM3++;PWM2++;PWM1++;PWM0++;
                        if(PWM7==15) PWM7=0;
                        if(PWM6==15) PWM6=0;
                        if(PWM5==15) PWM5=0;
                        if(PWM4==15) PWM4=0;
                        if(PWM3==15) PWM3=0;
                        if(PWM2==15) PWM2=0;
                        if(PWM1==15) PWM1=0;
                        if(PWM0==15) PWM0=0;
                        }
                        else if(ftemp > 1 && ftemp <= 2)
                        {
                                PWM7++;PWM6++;PWM5++;PWM4++;PWM3++;PWM2++;PWM1++;PWM0++;
                        if(PWM7==30) PWM7=0;
                        if(PWM6==30) PWM6=0;
                        if(PWM5==30) PWM5=0;
                        if(PWM4==30) PWM4=0;
                        if(PWM3==30) PWM3=0;
                        if(PWM2==30) PWM2=0;
                        if(PWM1==30) PWM1=0;
                        if(PWM0==30) PWM0=0;
                        }
                        else if(ftemp > 2) //光照越小 ftemp越大
                        {
                                PWM7++;PWM6++;PWM5++;PWM4++;PWM3++;PWM2++;PWM1++;PWM0++;
                        if(PWM7==50) PWM7=0;
                        if(PWM6==50) PWM6=0;
                        if(PWM5==50) PWM5=0;
                        if(PWM4==50) PWM4=0;
                        if(PWM3==50) PWM3=0;
                        if(PWM2==50) PWM2=0;
                        if(PWM1==50) PWM1=0;
                        if(PWM0==50) PWM0=0;
                        }

                }

//           Delay100ms();

    }
}

流水灯老是断断续续

网友A:
试试 在进入定时器中断后 关闭总中断,  结束后再开启总中断

网友B:
ADC改用中断查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