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调试的时候,左边没有黄色三角形,怎么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12-30):
重启试试,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B:
能单步走吗。

网友C:
第2行是标号,没有代码,当然没法打断点了。把断点打到第3行就行了。

要是第2行能打断点,才是出bug了。

网友D:
重启一下

网友E:
第二行没有是正常的

网友F:
第2行是标号,没有代码,当然没法打断点了。把断点打到第3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