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8输出的数据通过纯电路通过纯电路而不用单片机来转化出来?

楼主(2021-12-30):
怎么把0808输出的数据通过纯电路通过纯电路而不用单片机来转化出来,在数码管显示,该用什么芯片简单点呢

网友A:
想法很好!如同你另一贴中的图一样,可以学习一下数字电路的使用。
你那图中,没有分配时序,所以不能用的:
AD0808的初化:
1、ST和OE先接低电平
2、通过ABC3脚,选择要使用的输入通道
3、给ST输入一个不小于0.1ms的上跳变电平,即低、高、低。
4、然后待ADC转换结束时,EOC会有一个高电平出现。
5、这时再给OE输入一个高电平,AD的值就可以从D0...D7被读出。
所以,你要准备一个时钟源,就1MHz吧,用CD4060可以。从4060的分频输出可以做为各种时钟
还要有2个数码管,2个4线8线译码器,驱动数码管,分别接0808输出的高、低4位。
然后用4060分频出来的时间,给0808做为启动ADC的信号,每隔一段时间发一次。
0808的EOC输出接到OE。这样ADC完成后就自动从D0..D7读取到数值了,并在LED上显示,
上边的方法只能显示16进制的数值。
要想用10进制的方式,可以用一个并行EEPROM,事先按地址写入数据:
比如地址0x00存放你要的10进制数值0.00V,(因为8位代表256个值,所以除了8个地址外,需要额个的地址线,方便在EEPROM中存满256个地址对应256个值),具体的线路你可以发散你的思路去想想。。

网友B:
0808的输出是二进制数,不用单片机很难处理这些数据的,如果不想用单片机,可以选用具有BCD吗输出的AD芯片,如MC14433,经简单的译码驱动就可以用数码管显示数据了。

网友C:
如果不需要单片机作为AD主控,可以用7107,7106这些IC来直接显示数据,很简单,成本也很低。参考原理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好!如同你另一贴中的图一样,可以学习一下数字电路的使用。
你那图中,没有分配时序,所以不能用的 ...

谢谢您的解答,我去试试,另外如果我去用并行EEPROM按地址写数据的话该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08的输出是二进制数,不用单片机很难处理这些数据的,如果不想用单片机,可以选用具有BCD吗输出的AD芯片 ...

好的,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08的输出是二进制数,不用单片机很难处理这些数据的,如果不想用单片机,可以选用具有BCD吗输出的AD芯片 ...

额,还有没有其他的芯片啊,Proteus没有这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还有没有其他的芯片啊,Proteus没有这个

有ICL7135。

网友B:
这个芯片以前我试过仿真,可能是缺模型,仿不了,不知新版本的软件能否仿真。

网友E:
ADC0808是一个8位的ADC,一片要3.48元
STC8G1K08是一个带10位ADC的单片机,一片要2.50元
不知道用ADC0808的人是怎么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ADC0808是一个8位的ADC,一片要3.48元
STC8G1K08是一个带10位ADC的单片机,一片要2.50元
不知道用ADC0808的 ...

各有各的用处,0808是8位8通道的,在多点监测的场景有优势,而且接口方便,可以通过总线锁存的方式进行控制,方便后级电路的驳接。
当然了,都单片机了,对于整机成本方面,肯定更有优势了。

网友F:
不用单片机,搭建一个数字温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单片机,搭建一个数字温度计

谢谢大哥,我也找到了一个可以用的.bin文件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的这个
不过我自己倒是找见了一个纯电路搭建的译码器,在mulitisim中能完全ok的运行,但是在Proteus中总是离谱

Proteus电路

Proteus电路

整体电路

整体电路

译码器电路

译码器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各有各的用处,0808是8位8通道的,在多点监测的场景有优势,而且接口方便,可以通过总线锁存的方式进行控 ...

1:STC8G1K08的ADC是15路的
2:总线锁存的方式进行控制?这好像要用到一个单片机的吧?要不用STC8G1K08写一个控制程序?
很多时候,扯就扯在这里,"怎么用一个带10位ADC的单片机去控制ADC0808进行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