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脉冲阀电路 正向脉冲开始工作冲水,负向脉冲停止冲水,脉冲30ms

楼主:
正向脉冲开始工作冲水,负向脉冲停止冲水,脉冲30ms,电路要怎么设计

网友A(2021-12-30):
这不简单?高电平冲水,低电平停止冲水,你只需确定脉冲宽度就行了。为什么要正脉冲和负脉冲?负脉冲需要负电源供电的,整个系统需要正负双电源才行。

网友B:
其实就是电机转向电路
L293D你值得拥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电机转向电路
L293D你值得拥有

我用L9110S,不加冲水阀的时候测试可以正向电压和反向电压,加冲水阀就无法工作,需要加什么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L9110S,不加冲水阀的时候测试可以正向电压和反向电压,加冲水阀就无法工作,需要加什么电路

L9110S每路有800mA输出
冲水阀所需电流是否低于此值?
主电源功率是否足够驱动冲水阀?

网友D:
电磁阀是的工作电压电流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9110S每路有800mA输出
冲水阀所需电流是否低于此值?
主电源功率是否足够驱动冲水阀?

电磁阀工作电路250-500ma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L9110S,不加冲水阀的时候测试可以正向电压和反向电压,加冲水阀就无法工作,需要加什么电路

网友F:
脉冲阀的控制需要的是脉冲宽度,脉冲间隔,脉冲周期,电压等级,是不是都满足了?我觉得你不如买个可编程的脉冲控制仪用算了。

网友G:
9110 9170都可以 30mS太短 多半没反应

网友C:
电阻如何选择,三极管用NPN8050和PNP8550是否可以

网友C:
电阻选用多大的合适,我要加个电容,设置电容充电,插入电磁阀先负向脉冲一下,电容需要多大的100UF 可以吗

网友H:
9110S的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都太小了,换911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阻如何选择,三极管用NPN8050和PNP8550是否可以

此图只是基本原理图,元件选择是要根据脉冲阀的电气参数确定。

网友C:
工作电压4.5-6v,脉冲是30ms,电磁阀内阻18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工作电压4.5-6v,脉冲是30ms,电磁阀内阻18

SS8050、SS8550 25V/1.5A/300mW

网友C:
可以了,电路测试可以,我IO 口3.3v,接基极的电阻是否要调整,然后要加个电容,电容需要多大的,插入的适合有个负向脉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了,电路测试可以,我IO 口3.3v,接基极的电阻是否要调整,然后要加个电容,电容需要多大的,插入的适 ...

加电容可以防止开机误动作,1~100uF都无所谓,以不影响实际功能为准。也可以考虑用如下低电平驱动防止开机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