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一个洗衣机 需要用到浑浊度传感器 有几个问题求指导

楼主(2021-12-30):
我是萌新,求大佬指点
我用51单片机做一个洗衣机,需要用到浑浊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来测衣物的重量,然后水位传感器来测量水位,然后用12864显示,然后一个电机相当于滚筒然后两个水泵一个进水一个排水。
第一个问题   感觉IO口不够用
第二个问题   三个传感器的话都需要AD采集吗?  那是不是需要3个AD芯片?

网友A:
如果传感器是数字输出的,比如18B20这类,不用AD,否则要用到AD将物理理变为数字量。

网友B:
第二个问题 ,传感器有各种输出方式,比如位式,数字式,模拟式,所以要先选传感器。

网友C:
传感器如果是模拟量输出就需要AD,如果不是可以接没有AD功能的端口。

网友D:
就这几个功能IO口肯定是够用的,如果一定要用AD转换可选用STC89LE516AD,这种自带有8路

网友E:
C51 有很多封装规格的,建议楼主先找找资料了解下先。先动手查基本资料初步筛选,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F:
第一个问题   感觉IO口不够用
:复用、扩口,或改用更多口的单片机
第二个问题   三个传感器的话都需要AD采集吗?  那是不是需要3个AD芯片?
:根据你自己需要,也可以用单片机自带的A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几个功能IO口肯定是够用的,如果一定要用AD转换可选用STC89LE516AD,这种自带有8路

太感谢了!!!

网友G:
1组AD可以有很多个输入通道,做个轮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