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 C接口的两个CC引脚能否控制控制充电?

楼主(2021-12-30):
设计思路是使用type c向电池管理芯片提供5V电源,能否对CC1,CC2引脚发送高低电平的信号,来控制VBUS给或者不给芯片5V电源,这样可行吗,如果可以,CC1,CC2电路如何配置

网友A:
type-C 的 两个 CC脚是用来判断连接线种类的,是通过插头内部对地电阻,告知插座端,插入线的类型。所以不存在高低电平控制。

网友B:
也不是不行,我自己6P的type-c把cc1和cc2当成tx和rx用,但是整套设备和线材都需要自己魔改,以后就走的是自己的方案,不能通用。

网友C:
我用TYPE-C插坐,给32核心板做接口,CC接高电平时,D+D-接到32 芯片的PA13、PA14上,TYPE-C当做ST-LINK接口,用于下载、调试用的。CC接低电平时,D+D-接到PA9、PA10,TYPE-C当做串口用,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双刀双掷的模拟开关而已。

网友D:
用开关管或继电器,那样就全自动了

网友E:
不能,标准定义CC是控制方向还有识别类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