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单片机长按单击双击检测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这是我的模块key.c写了一个返回值key_value,作用是判断我的按键的功能(1=长按,2=单击,3=双击)
下面是我的主函数代码,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按键每次只对num加1,现在是由于返回的一直是2然后导致num一直加个不停,我实际要的是每次单击num才加1,不要一直加。
#include "key.h"
#define led P2
int num=1;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pros()==2)
          {
          num++;
          }
          led=~(0xff<<num);
      }
}

网友A(2021-12-30):
一次考试,教授让学生根据鸟脚特征说出鸟的名称。一学生平时不认真听课,眼看就要交白卷,急忙把裤腿卷起,指着脚对教授说道: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网友B:
代码要贴全一点
我们哪知道为什緳返回的一直是2?

网友C:
如果看不到全部或看不全关键代码,只要改这一句就可以:
          if(keypros()==x)

网友D:
keypros()这函数里面的初始值不要用静态变量,你要保证每次进这个函数,他的值都为初始化,只有产生1、2、3的时候输出值才变,否者都为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eypros()这函数里面的初始值不要用静态变量,你要保证每次进这个函数,他的值都为初始化,只有产生1、2、3 ...

懂了。

网友F:
那你每次状态变量用完 需要 重新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