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ADC差分采样或轮询采样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21-12-30):
STC  ADC轮询采样例程有吗?  采用的传感器是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共四个脚,供电:一个正一个负,两个输出:一个正极输出,一个负极输出。有气压时,测量两个输出脚为0到60mV的变化。原有电路这两上输出脚都分别接在ADC口上。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分别检测这两个脚的值,结果再相减。最好有STC8H3k系列的单片机例程参考。

网友A: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RESL    =   0xbe;
sfr     ADCCFG      =   0xde;

sfr     P_SW2   =   0xba;
#define ADCTIM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8)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bit ACD_DN;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P1.0为ADC口
    P1M1 = 0x01;
    P_SW2 |= 0x80;
    ADCTIM = 0x3f;                              //设置ADC内部时序
    P_SW2 &= 0x7f;
    ADCCFG = 0x0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while (1)
    {
                if(!ACD_DN)
                {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_nop_();
                        _nop_();
                        ACD_DN = 1;
                }else{
                        if(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P2 = ADC_RES;                           //读取ADC结果
                                ACD_DN = 0;
                        }
                }
                //Do other thing
    }
}

网友B:
差分输入采样的,可以用单片机自带的差分采样去采集,或者通过外围电路转为单信号去采集。

网友C:
首先,你计算好没有?0-60mV的电压,对应的12位ADC,如果参考电压是5V,那么ADC的数字量是很少的
推荐用外部ADC,MCP3421这个还行,只是有点慢,但对于压力传感器来说,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输入采样的,可以用单片机自带的差分采样去采集,或者通过外围电路转为单信号去采集。

STC8H3k32s2单片机说明书里找了,没有自带的差分采样。

楼主:
这是P1.0查询一次的结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计算好没有?0-60mV的电压,对应的12位ADC,如果参考电压是5V,那么ADC的数字量是很少的
推荐用外部ADC ...

参考电压为2.5V,变化是0.3mv一个PSI.

网友D:
你要用差分输入的引脚才可以,不是为了求差。差分是为了抑制干扰,你概念理解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参考电压为2.5V,变化是0.3mv一个PSI.

2.5v 参考电压, 即2500mv, 0.3mv 变化即约  1/8333 的差异, 12位ADC 满量程则为 4096,可以区分 1/4096 的变化差异, 硬件上就满足不了,你也不需要考虑软件如何实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参考电压为2.5V,变化是0.3mv一个PSI.

就算是0.3mV一个位,那不也就200个数字量而已吗?那就是说,你不管是测量什么,最大量程只能是0-199,个人感觉这没啥用
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方案,个人推荐参考电压使用2.048V,不要用2.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是0.3mV一个位,那不也就200个数字量而已吗?那就是说,你不管是测量什么,最大量程只能是0-199,个人感觉 ...

200个量就够了,实际使用到的只需要150个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用差分输入的引脚才可以,不是为了求差。差分是为了抑制干扰,你概念理解错了。

这个单片机好像没有差分输入功能 ,但我看到别人同类产品,用的单片机也没有差分功能,用了两个ADC口,不知道如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用差分输入的引脚才可以,不是为了求差。差分是为了抑制干扰,你概念理解错了。

两个结果求差的结果和(ADC1-GND)-(ADC2-GND)不是一样吗?

网友C:
传感器的1脚接ADC的地,单片机上面的AGnd,3脚接到一个ADC,这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进行ADC看一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的1脚接ADC的地,单片机上面的AGnd,3脚接到一个ADC,这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进行ADC看一下结果

这样接不就是单端输入了吗?传感器部分按样板线路已经做好了。

网友F:
还是用放大器放大一下吧,这个太小了,测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8H3k32s2单片机说明书里找了,没有自带的差分采样。

用运放吖,芯片没有就用运放,运放差分放大就可以了,只用单片机1个IO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接不就是单端输入了吗?传感器部分按样板线路已经做好了。

传感器有说明书吧?可以参考推荐的电路,很多Vout-接地就可以用了,单端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的1脚接ADC的地,单片机上面的AGnd,3脚接到一个ADC,这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进行ADC看一下结果

这个没看懂啊,ADC的地和AGnd不是一个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