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出现warning L5 L1 L2怎么解决?

楼主(2021-12-30):
根据网上的代码打的为啥还是不行

楼主:
用的是汇编

网友A:
一个合格程序员眼里只有error,至于warning?那是不存在的。

网友B:
删除工程里添加的 STARTUP.A51 ,然后删除该文件即可。

网友C:
出现warn不影响生成目标代码,一般最常见的如:定义了函数,但未被调用;定义了变量未被调用等。仔细检查有无冗余的函数、变量等

网友C:
有error肯定不能生成目标代码,有warn虽然没关系,但总是不严谨不优化,所以最终的目标应该是既无error、又无warn。

网友D:
有些warn会导致异常,所以我是 no error   no wa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