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纽扣锂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21-12-30):
有没有人知道,用3.6V的LIR1654锂电池给3V单片机供电,能带得动吗

网友A:
LIR1654容量一般在120mAh,当然带的动单片机,至于能用多久就看项目需求和你的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R1654容量一般在120mAh,当然带的动单片机,至于能用多久就看项目需求和你的设计了。

如果给多个器件供电是否能带得动呢,在功率上的消耗会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R1654容量一般在120mAh,当然带的动单片机,至于能用多久就看项目需求和你的设计了。

LIR1654的放电截止电压为2.75V,用它对多个VCC为3.3V的芯片供电的话,大概能支撑多久呢?谢谢!

网友B:
这样的问题,让人很难回答的。你得先确认好自己的项目需求,然后初步计算功耗。初步选择电池容量。然后最终定型后,测试具体功耗,满足各种情况下的需求而最终确认电池规格。

网友C:
你试试用这个方法,可以用一个PNP三极管c端接纽扣电池正极,b端和锂电池的正极输入端连接,e端串联一个二极管也和电源正极连接。这样的话有锂电池的话,b端是3V则c、e端不相通,没有锂电池时b端是0V则c、e不相同,这样就达到了你的目的了。zppzbs1的答案也行但是有锂电池的时候两块电池是一起供电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给多个器件供电是否能带得动呢,在功率上的消耗会不会很大?

能否带动什么器件,具体看电池内阻、容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给多个器件供电是否能带得动呢,在功率上的消耗会不会很大?

那么多个器件的功耗是多少呢?除了你自己这个问题别人都不可能知道。

网友E:
120mAh就是容量呀,如果你工作电流是120mA,那就能放电一个小时,但电压会下降
如果工作电流是5mA,那就能工作24个小时,自己根据工作电流计算
100mA以下的工作电流是可以随便带的,但电压下降多少就不知道了,我用的是LIR2032,50mA工作电流没有压力,但我单片机是2.8V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