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纯正弦波逆变器可以用单片机做出来吗?

楼主:
最近做好了一个修正弦波逆变器,但是看到朋友用32位单片机(APT32F1023)做出一个纯正弦波逆变器,瞬间手里的修正弦波逆变器就不香了。想请问大佬,纯正弦逆变器能用单片机做到这样顺滑的波形吗?是不是得硬件和软件一起改动,才能做出来呢。有没有大佬能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A(2021-12-30):
PS:因为这是朋友自己的知识产权,而且他可能还要自己生产做生意(感觉逆变器明年能火起来),所以肯定不能去问他怎么做

网友B:
能够做出来,提高幅度精度要提高单片机位数,提高频率要加快单片机主频。还有算法优化,最常用是SPWM,发出驱动信号驱动单相或三相逆变桥主电路可变压也可变频,灵活性比纯硬件强,目前最实用的实现多基于浮点DSP芯片,如TI公司的TMS320F28335、TMS320F28377DSP芯片等

网友C:
你修正波的难道用了单片机了吗?单片机做纯正弦波的很简单,就是输出sin函数的PWM波,1、用SPWM生成软件生成占空比数据,2、输出这个pwm波,3、滤波升压。当然还有很多技术路线,比如是H桥还是推挽;如何反馈等,反正不是很复杂,但产品化好多琐碎的事,主要是我想知道它明年为啥会火啊?

网友D:
朋友的单片机不是单片机

网友E:
单片机可以做,软件产生占空比按照正弦规律变化的pwm。不过话说回来,看不到逆变器明年能火起来,毕竟很多年都存在了,而且屹晶微有固化程序的EG8010芯片,也是纯正弦波的。用单片机的话成本有点高吧,除非压到6元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修正波的难道用了单片机了吗?单片机做纯正弦波的很简单,就是输出sin函数的PWM波,1、用SPWM生成软件生 ...

最近发现周围的朋友和老板都在搞或者想搞,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停电的原因。,所以最便宜的还是太阳能,环保不用钱。用太阳能给电池充电,然后电池逆变220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可以做,软件产生占空比按照正弦规律变化的pwm。不过话说回来,看不到逆变器明年能火起来,毕竟很多 ...

正弦逆变已经没技术含量了,有前景搞能上网的逆变器,不是能上Internet,而是能上电网。

网友G:
光伏发电逆变电源

网友H(2022-03-23):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可以做,软件产生占空比按照正弦规律变化的pwm。不过话说回来,看不到逆变器明年能火起来,毕竟很多 ...

感谢这位大哥,在TB买了一个8010+IR2113s的驱动模块,问了无数家卖家,都没有相关资料,没想到在你这里得到了,万分感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感谢这位大哥,在TB买了一个8010+IR2113s的驱动模块,问了无数家卖家,都没有相关资料,没想到在你这里得 ...

这里有模块的手册 百度搜索 EGS002 正弦波逆变器驱动板用户手册 V1.0

网友I:
引用 网友I:
这里有模块的手册 百度搜索 EGS002 正弦波逆变器驱动板用户手册 V1.0

回复的是链接,审核后变成搜索了,可能不给直接发链接

网友J(2025-07-14):
学习了。。。。。。。。。。。!有空我也玩玩。

网友K:
单片机定时器有SPWM功能的,就是让你干这个活儿的。

网友L:
明年能火?逆变器,早已没啥技术含量了。200几年我们就在搞可以上电网的逆变器了。
如果不考虑上电网,仅仅是单机运行,单片机做纯正弦波逆变器也没有难度,但是低速的单片机处理反馈时计算慢,响应速度可能没那么快。先将12V、24V、36V、48V等等直流电压升压到310V,然后用SPWM驱动一个三相IGBT模块产生正弦波输出,经过LC滤波即可得到纯正弦波的逆变器,原理上就是三相变频器+输出LC滤波。

网友M: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本质都是数字信号调制300V的H桥,但是单片机做模拟反馈有天生的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