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3231+74hc595共阳数码管制作的时钟和倒计时日期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DS3231时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
2021年12月4日
共阳一芯数码管,1.2寸白色和和1寸翠绿色,制作的时钟和倒计时日期。
型号:21-12-1
****************************************************************************************************************/
#include "STC15F2K.h"
#include "I2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hc595.h>
#include "epprom1.h"
#include "count_hanshu.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epprom 读取的变量
******************/
uchar B1,B2,B3,B4,key_nmb;
uint jishu,DJS,chuzhi=0x0000,fanhui;
sbit led=P1^3;
sbit Kadd =P3^4;
sbit Kfun=P3^5;
//sbit Ksub=P1^6;
sbit shuangdian=P3^7;
uint day_count(uchar Years,uchar Months,uchar Days);
//--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fen1,fen10,shi1,shi10,ri1,ri10,yue1,yue10,zhou,jishi,miao1,miao10,djs100,djs10,djs1;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9]={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54,0x6e,0x50};
                          //0,1,2,3,4,5,6,7,8,9,a,b,c,d,e,f,n,y,r
uchar ridian,yuedian;
uchar nnn[7]={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
uchar aa[7];
uchar low[7]={0,0,1,1,1,1,21};
uchar hi[7]={59,59,24,7,31,12,30};
void chushihua();
uchar read_time,shanshuo,KKEEYY,xish;
uchar read_byte(uchar random_addr);
void anjian();
void TIME_read()
{
uchar djsks;
//TIME(key_nmb)=0;
// if(key_nmb!=0)Ds1302ReadTime();
    if(read_time==1){read_time=0;
aa[0]=BCD2HEX(    read_byte(0x00));
aa[1]=BCD2HEX(    read_byte(0x01));
aa[2]=BCD2HEX(    read_byte(0x02));
aa[3]=BCD2HEX(    read_byte(0x03));
aa[4]=BCD2HEX(    read_byte(0x04));
aa[5]=BCD2HEX(    read_byte(0x05));
aa[6]=BCD2HEX(    read_byte(0x06));
if(djsks!=aa[4]){DJS= day_count(B1,B2,B3);djsks=aa[4];}

                         miao1    =DIG_CODE[aa[0]%10];
                        miao10   =DIG_CODE[aa[0]/10];
                        fen1     =DIG_CODE[aa[1]%10];
                        fen10    =DIG_CODE[aa[1]/10];
                        shi1     =DIG_CODE[aa[2]%10];
                        shi10    =DIG_CODE[aa[2]/10];
                        zhou     =DIG_CODE[aa[3]%10];
                        ri1      =DIG_CODE[(aa[4]%10)]|ridian;
                        ri10     =DIG_CODE[aa[4]/10];
                        yue1     =DIG_CODE[(aa[5]%10)]|yuedian;
                        yue10    =DIG_CODE[aa[5]/10];
                        djs1     =DIG_CODE[DJS%10];
                        djs10    =DIG_CODE[DJS/10%10];
                        djs100   =DIG_CODE[DJS/100%10];

//miao1    =DIG_CODE[TIME[0]%16];
//miao10   =DIG_CODE[TIME[0]/16];
//fen1     =DIG_CODE[TIME[1]%16];
//fen10    =DIG_CODE[TIME[1]/16];
//shi1     =DIG_CODE[TIME[2]%16];
//shi10    =DIG_CODE[TIME[2]/16];
//ri1      =DIG_CODE[TIME[3]%16]|ridian;
//ri10     =DIG_CODE[TIME[3]/16];
//yue1     =DIG_CODE[TIME[4]%16]|yuedian;
//yue10    =DIG_CODE[TIME[4]/16];
//zhou     =DIG_CODE[TIME[5]%16];
//djs1     =DIG_CODE[DJS%10];
//djs10    =DIG_CODE[DJS/10%10];
//djs100   =DIG_CODE[DJS/100%10];

    if(key_nmb==6)
    {
    shi1     =DIG_CODE[aa[6]%10];
    shi10    =DIG_CODE[aa[6]/10];
    }
    if(key_nmb==7)
    {
    djs100   =DIG_CODE[16];
    djs1     =DIG_CODE[B1%10];
    djs10    =DIG_CODE[B1/10%10];
    }
    if(key_nmb==8)
    {
    djs100   =DIG_CODE[17];
    djs1     =DIG_CODE[B2%10];
    djs10    =DIG_CODE[B2/10%10];
    }
    if(key_nmb==9)
    {
    djs100   =DIG_CODE[18];
    djs1     =DIG_CODE[B3%10];
    djs10    =DIG_CODE[B3/10%10];
    }
     }
    if(xish)
    {
    if (key_nmb==0) {miao1=0x00;miao10=0x00;}
    if (key_nmb==1) {fen1=0x00;fen10=0x00;}
    if (key_nmb==2) {shi1=0x00;shi10=0x00;}
    if (key_nmb==4) {ri1=0x00;ri10=0x00;}
    if (key_nmb==5) {yue1=0x00;yue10=0x00;}
    if (key_nmb==3) {zhou=0x00;}
    if (key_nmb==6) {fen1=0x00;fen10=0x00;miao1=0x00;miao10=0x00;ri1=0x00;ri10=0x00;yue1=0x00;yue10=0x00;zhou=0x00;}
    if (key_nmb>6 && key_nmb<10){djs1=0x00;djs10=0x00;}
    }
if(led){miao1=miao10=fen1=fen10=shi1=shi10=ri1=ri10=yue1=yue10=zhou=djs100=djs10=djs1=0x00;}
}
/****************************************************************************************************************
* 函 数 名         : key_sm
* 函数功能           : 扫描三个按键
****************************************************************************************************************/
void key_sm()
{
uchar temp;
if (KKEEYY==3){KKEEYY=0;
        key_nmb=key_nmb+1;
        fanhui=0;
        }
        if (key_nmb>10) key_nmb=0;
if (KKEEYY==6){KKEEYY=0;
        if(key_nmb<7) {
        temp= aa[key_nmb]+1    ;
        if(key_nmb==0) temp=0;
        if (temp >hi[key_nmb])temp=low[key_nmb];
        if (temp <low[key_nmb])temp=hi[key_nmb];
        write_byte(nnn[key_nmb], HEX2BCD(temp));
        read_time=1;
//        bbb(miao1,miao10);
//        HC595SendData(~djs100,~djs10,~djs1,~/*DIG_CODE[key_nmb]*/zhou, ~ri1,~ri10,~yue1,~yue10,~shi10,~shi1,~fen10,~fen1);

        }

        else
        {
                if (key_nmb==7)    B1++;
                if (key_nmb==8)    B2++;
                if (key_nmb==9)    B3++;
                if (B1>30)B1=21;
                if (B2>12)B2=1;
                if (B3>31)B3=1;
                shanchu(chuzhi);
                xieru(chuzhi+1,B1);
                xieru(chuzhi+2,B2);
                xieru(chuzhi+3,B3);
                B1=duqu(chuzhi+1);
                B2=duqu(chuzhi+2);
                B3=duqu(chuzhi+3);
         read_time=1;
        }
        DJS= day_count(B1,B2,B3);
        fanhui=0;
        }
if (KKEEYY>0){};
}
//按钮扫描     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
void anjian()
{

    static uint JiShu=0;
    static uint JiShu1=0;
    static uchar keybuf = 0xff;
    static uchar keybuf1 = 0xff;
    uchar nm=28;
//
    keybuf = (keybuf <<1) |Kfun;
    if(keybuf == 0x00)
    { JiShu++; if(JiShu>=nm) {JiShu=0;KKEEYY=3/*下键*/;} }
    else keybuf=0;

//    keybuf1 = 0xff;
    keybuf1 = (keybuf1 <<1) |Kadd;
    if(keybuf1 == 0x00)
    { JiShu1++; if(JiShu1>=nm) {JiShu1=0;KKEEYY=6/*上键*/;} }

    else keybuf1=0;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uint BB;
void main()
{
    key_nmb=10;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5);   //配置T0定时
    write_byte(DS3231_CONTROL, 0x1C);          //控制寄存器  DS3231_CONTROL       这两行写入main函数里
    write_byte(DS3231_STATUS, 0x00);           //状态寄存器  DS3231_STATUS
//    write_byte(DS3231_SECOND,HEX2BCD(20));  //修改秒
//        write_byte(DS3231_MINUTE,HEX2BCD(58));  //修改分
//        write_byte(DS3231_HOUR,HEX2BCD(8));     //修改时
//        write_byte(DS3231_WEEK,HEX2BCD(6));     //修改周
//        write_byte(DS3231_DAY,HEX2BCD(18));     //修改日
//        write_byte(DS3231_MONTH,HEX2BCD(12));   //修改月
//        write_byte(DS3231_YEAR,HEX2BCD(21));    //修改
        B1=duqu(chuzhi+1) ;
        B2=duqu(chuzhi+2) ;
        B3=duqu(chuzhi+3) ;
        DJS= day_count(B1,B2,B3);
        chushihua();
        while(1)
            {           if(fanhui==20){key_nmb=10;}
                        key_sm();
                           TIME_read();
                        bbb(miao1,miao10);
//                        if(!shanshuo)    {      //
                         HC595SendData(~djs100,~djs10,~djs1,~/*DIG_CODE[key_nmb]*/zhou, ~ri1,~ri10,~yue1,~yue10,~shi10,~shi1,~fen10,~fen1);
//                        }
              }
}
//中断定义为5毫秒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Di;
     //非编辑模式进入
//     if(BianJi==0)
//     {     anjian();
         Di++;
         shanshuo++     ;
         if(shanshuo==30)shanshuo=0;
         if(Di%100<90) {xish=0;}else {xish=1;}
         if(Di==100)
         {
         read_time=0;

         }      //秒显示赋值 0.5秒
         if(Di==200)
         {
        Di=0;
        read_time=1; //一秒一次读DS3231时间,并写入数码管缓冲区的标记
        if(!led)shuangdian=~shuangdian;
        if(led) shuangdian=1;
        yuedian=yuedian^0x80;
        ridian=yuedian^0x80;
        fanhui++;
         }
//     }
     anjian();     //按键扫描
     WDT_CONTR=0x37;       //看门狗刷新  8.4S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74hc595 共阳数码管20211204 型号:21-12-1 - 改装DS3231 -

网友A(2022-01-18):
高大上,面板是什么材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面板是什么材料,

4mm的亚克力和玻璃膜。

网友C(2022-03-02):
功能最好介绍一下。我下载打开后你显示的差别太大了

网友D:
DS3231精度高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