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滚动显示,滚动的程序怎么做?求思路

楼主:
51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滚动显示8个数就是01234567
      70123456
      67012345
       ...
#include "reg52.h"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 0: LSC=1;LSB=1;LSA=1;break;
                                case 1: LSC=1;LSB=1;LSA=0;break;
                                case 2: LSC=1;LSB=0;LSA=1;break;
                                case 3: LSC=1;LSB=0;LSA=0;break;
                                case 4: LSC=0;LSB=1;LSA=1;break;
                                case 5: LSC=0;LSB=1;LSA=0;break;
                                case 6: LSC=0;LSB=0;LSA=1;break;
                                case 7: LSC=0;LSB=0;LSA=0;break;
                        }
                P0=seg[i];
                delay(50);

                }
        }
}

这写完了数码管显示八个数
滚动显示八个数怎么样写?思路是怎样的

网友A(2021-12-31):
简单数学问题

网友B:
用数组,循环改变

网友C:
分析:共有8位只显示8数位置循环,也就是说第8位下次代替第1而第1之后都白后移,
方法很多最简单的就是用余数,每次循环后数的倍数+1与8整除取余数就是新位置,P0=seg[i];中的i
所以修改一下程序就可以,可以再加个外循环,这个变量+i后和8取余数就OK
例:......
                unsigned char i , j ; //修改,增加 j 变量
                for(j = 0 ; i < 8 ; j ++) //增加循环
                { //新增
               ......
                P0=seg[ ( i + j ) % 8 ]; //修改,取余数
                }  //新增
......

网友D:
#include "reg52.h"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code seg[]={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8];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k,t;

        for(k=0;k<8;k++)
                dis_buf[k]=seg[k];//初始显示缓存

        while(1)
        {
                P0=0x00;//消隐
                P2&=0xe3;//清位码
                P2|=7-i<<2;//送位码
                P0=dis_buf[i];//送段码
                delay(550);        //延时,保持显示一段时间
                i=++i%8;//0~7循环
                t++;
                if(t>=250)//
                {
                        t=0;
                        j=++j%16;//0~15循环
                        for(k=0;k<8;k++)
                                dis_buf[k]=seg[(k+j)%16];//导入缓存
                }
        }
}

网友E:
位选循环切换,左移一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106419914

谢谢谢谢

网友H:
来个最简间的思路
#include<reg52.h>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段数据端口
#define SegPort  P2 //定义位数据端口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1,2,3,4,5,6,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main()
{
        unsigned char i=0,num;
        unsigned int j;
        while(1)
        {
                SegPort=dofly_WeiMa[i]; //取位码
                DataPort=dofly_DuanMa[num+i]; //取段码
                Delay(200);
                i++;j++;
                if(8==i)
                i=0;
                if(j==500)
                {
                        j=0;
                        num++;
                        if(num==16)
                        num=0;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