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血氧程序无法编译 求帮助

楼主(2021-12-31):
STM32血氧程序
#include "stm32f103c8t6.h"
//#include "stm32f1xx_hal_gpio.h"
#include "mbed.h"
#include "algorithm.h"
#include "MAX30102.h"
//#include "lcd_5110.h"
#include "ascii5x8.h"           //5x8ASCII字符集
#include "charcode.h"           //12x16(14)汉字子集
#include "asciicode.h"          //5x8(8)ASCII子集
//#include "sys.h"

/************ 定义LCD相关的管脚功能 ***********/

#define LCD_RST_SET do{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1,GPIO_PIN_SET);}while(0) //复位脚① PB11
#define LCD_RST_RESET do{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1,GPIO_PIN_RESET);}while(0)
#define LCD_CE_SET do{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0,GPIO_PIN_SET);}while(0)  //片选脚②PB10
#define LCD_CE_RESET do{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0,GPIO_PIN_RESET);}while(0)
#define LCD_DC_SET do{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GPIO_PIN_SET);}while(0)   //数据/命令选择脚③PB0
#define LCD_DC_RESET do{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GPIO_PIN_RESET);}while(0)
#define LCD_DIN_SET do{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0,GPIO_PIN_SET);}while(0)  //数据输入④PB1
#define LCD_DIN_RESET do{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0,GPIO_PIN_RESET);}while(0)
#define LCD_CLK_SET do{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5,GPIO_PIN_SET);}while(0)  //时钟信号脚⑤PB5
#define LCD_CLK_RESET do{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5,GPIO_PIN_RESET);}while(0)

/************** 结束管脚定义 *****************/

#define CLOCK 72/8 //时钟=72M

#define MAX_BRIGHTNESS 255

uint32_t aun_ir_buffer[500]; //红外LED传感器数据
int32_t n_ir_buffer_length;  //数据长度
uint32_t aun_red_buffer[500];//红色LED传感器数据
int32_t n_sp02;              //SPO2血氧值
int8_t ch_spo2_valid;        //血氧值有效标志
int32_t n_heart_rate;        //心率值
int8_t  ch_hr_valid;         //心率值有效标志
uint8_t uch_dummy;
const uint8_t level[]={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波形
//const uint8_t level[]={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曲线
uint8_t disp=1;              //动态显示列

Serial pc(SERIAL_TX, SERIAL_RX);//初始化串行端口, TX-PA2, RX-PA3

PwmOut pwmled(PB_3);         //初始化连接到LED的PWM输出PB3(亮度变化)
DigitalIn INT(PB_7);         //PB7连接MAX30102的INT输出引脚
DigitalOut led(PC_13);       //PC13连接板载用户LED

void LCD_Config(void);       //LCD配置引脚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
void LCD_write_byte(uint8_t dat,uint8_t dc);//LCD写字节
void LCD_set_XY(uint8_t X,uint8_t Y);//LCD设置坐标
void LCD_clear(void);        //LCD清屏
void LCD_write_ASCII(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tru);//LCD显示5x7字符串
void LCD_write_ASC_SIN(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id);//LCD显示5x7字符
void LCD_write_ASC7x12(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id);//LCD显示7x12字符
void LCD_write_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id);   //LCD显示12x14字符
void LCD_write_valu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L,uint8_t D,uint16_t val);//LCD显示变量
void LCD_write_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tru);//LCD显示12x14字符串

void display_main(void);    //主屏幕显示
void display_erro(void);    //信号错误
void display_wait(void);    //等待信号
void display_ir(uint16_t ir);//动态显示曲线

/*------------------------------------------------------------
                         u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
    uint8_t n;
    while(us--)for(n=0;n<CLOCK;n++);
}

/*------------------------------------------------------------
                         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16_t ms)
{
    while(ms--)delay_us(1000);
}

// 当您按重置时,设置程序运行一次。
int main() {
    uint32_t un_min, un_max, un_prev_data;//用于计算反映心跳的车载LED亮度的变量
    int i;
    int32_t n_brightness;
    float f_temp;
        uint8_t flag = 0;

    maxim_max30102_reset();  //重置MAX30102

        //初始化串行口波特率
    pc.baud(115200);
    pc.format(8,SerialBase::None,1);
    wait(1);

        //初始化LCD5110
    LCD_init();
        display_main();

    //读取和清除状态寄存器
    maxim_max30102_read_reg(0,&uch_dummy);

        maxim_max30102_init();   //初始化MAX30102

    n_brightness=0;
    un_min=0x3FFFF;
    un_max=0;

    n_ir_buffer_length=500;  //缓冲区长度100存储以100sps运行的5秒样本

    //读取前500个样本,确定信号范围
    for(i=0;i<n_ir_buffer_length;i++)
    {
        while(INT.read()==1);//等待直到中断pin生效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aun_red_buffer+i),(aun_ir_buffer+i));//从MAX30102的FIFO读数据

        if(un_min>aun_red_buffer[i])
            un_min=aun_red_buffer[i];//更新信号最小值
        if(un_max<aun_red_buffer[i])
            un_max=aun_red_buffer[i];//更新信号最大值
        pc.printf("red=");
        pc.printf("%i", aun_red_buffer[i]);
        pc.printf(", ir=");
        pc.printf("%i\n\r", aun_ir_buffer[i]);

    }
    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i];
    //计算前500个样本(前5秒样本)后的心率和血氧数值。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aun_ir_buffer, n_ir_buffer_length, aun_red_buffer, &n_sp02, &ch_spo2_valid, &n_heart_rate, &ch_hr_valid);
    //从MAX31022连续取样。每1秒计算一次心率和血氧饱和度。

        while(1)
    {

        i=0;
        un_min=0x3FFFF;
        un_max=0;
        //将前100组样本转储到内存中,并将最后400组样本移到顶部
        for(i=100;i<500;i++)
        {
            aun_red_buffer[i-100]=aun_red_buffer[i];
            aun_ir_buffer[i-100]=aun_ir_buffer[i];
            //更新信号最小值和最大值
            if(un_min>aun_red_buffer[i])
                un_min=aun_red_buffer[i];
            if(un_max<aun_red_buffer[i])
                un_max=aun_red_buffer[i];
        }
        //在计算心率前取100组样本。
        for(i=400;i<500;i++)
        {
            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i-1];
            while(INT.read()==1);              //等待传感器信号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aun_red_buffer+i), (aun_ir_buffer+i));

            if(aun_red_buffer[i]>un_prev_data) //只是根据相邻两个AD数据的偏差来确定LED的亮度
            {
                f_temp=aun_red_buffer[i]-un_prev_data;
                f_temp/=(un_max-un_min);
                f_temp*=MAX_BRIGHTNESS;
                n_brightness-=(int)f_temp;
                if(n_brightness<0)
                    n_brightness=0;
            }
            else
            {
                f_temp=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i];
                f_temp/=(un_max-un_min);
                f_temp*=MAX_BRIGHTNESS;
                n_brightness+=(int)f_temp;
                if(n_brightness>MAX_BRIGHTNESS)
                    n_brightness=MAX_BRIGHTNESS;
            }

                        if(flag==0)         //两个循环显示一次
                        {
                                if(n_heart_rate>180)//脉搏过速
                                    display_erro();
                                else
                                {
                                    if(n_heart_rate<20)
                                                display_wait();
                                        else
                                        display_ir((float)n_brightness/5);
                                }
                                flag++;
                        }
                        else
                                flag = 0;

            pwmled.write(1-(float)n_brightness/256);//PWM控制LED亮度
                        if(n_brightness<120)
                                led=1;
                        else
                                led=0;
        }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aun_ir_buffer, n_ir_buffer_length, aun_red_buffer, &n_sp02, &ch_spo2_valid, &n_heart_rate, &ch_hr_valid);
        pc.printf("HR=%i, ", n_heart_rate);
            pc.printf("SpO2=%i",n_sp02);

                   LCD_write_value(24,5,3,0,n_sp02);
            LCD_write_value(67,5,3,0,n_heart_rate);

        }
}

/*********************************************
* 函数名称:LCD_Config
* 函数功能:配置LCD引脚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LCD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Def;             //定义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5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配置LCD引脚
    GPIO_InitTypeDef.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TypeDef.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速度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TypeDef);       //初始化GPIO
}

/*********************************************
* 函数名称:LCD_init
* 函数功能:5110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备注:接通电源后需要一个RES低电平脉冲复位,当VDD变为高电平之后
*       最多100ms,RST输入低电平(<0.3VDD)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Config();                      //配置LCD连线

    LCD_RST_RESET;                     //LCD_RST = 0 复位LCD5110

    delay_us(2);
    LCD_RST_SET;                       //LCD_RST = 1;

    LCD_CE_RESET;                      //LCD_CE = 0;  关闭LCD
    delay_us(2);
    LCD_CE_SET;                        //LCD_CE = 1;  关闭LCD

    LCD_write_byte(0x21,0);            //使用扩展LCD令设置LCD模式
    LCD_write_byte(0xc8,0);            //设置液晶偏置电压
    LCD_write_byte(0x06,0);            //温度校正(温度系数2)
    LCD_write_byte(0x13,0);            //1:48
    LCD_write_byte(0x20,0);            //使用基本命令,V=0,水平寻址
    LCD_write_byte(0x0c,0);            //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LCD_clear();                       //清屏

    LCD_CE_SET;                        //LCD_CE = 1; //关闭LCD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byte
* 函数功能:模拟SPI接口时序写数据/命令LCD
* 入口参数:data   :写入的数据;
*           dc        :写数据1/命令0选择
* 出口参数:无
* 备注:管脚D/C(LCD_DC)用于选择写的是命令(D/C=0)还是数据(D/C=1)
*********************************************/
void LCD_write_byte(uint8_t dat,uint8_t dc)
{
    uint8_t i;

    LCD_CLK_RESET;                            //先拉低时钟CLK

    LCD_CE_RESET;                             //LCD_CE = 0; 选择5110

    if (dc == 1)
    {
        LCD_DC_SET;                           //LCD_DC = dc; dc=0数据,dc=1命令
    }
    else {
        LCD_DC_RESET;
    }
    for (i=0; i<8; i++)                      //发送8位
    {
        if (dat & 0x80)
        {
            LCD_DIN_SET;                     //LCD_DIN = 1;
        }
        else {
            LCD_DIN_RESET;                   //LCD_DIN = 0;
        }
        LCD_CLK_SET;                         //LCD_CLK = 1;
        delay_us(1);
        dat = dat << 1;                             //移位,准备发送下一位
        LCD_CLK_RESET;                       //LCD_CLK = 0; //发送同步时钟
    }

    LCD_CE_SET;                              //LCD_CE = 1;  //关闭5110
}

/*********************************************
* 函数名称:LCD_set_XY
* 函数功能:设置LCD坐标函数
* 入口参数:X      :0-83;
*           Y         :0-5
* 出口参数:无
* 备注:
*********************************************/
void LCD_set_XY(uint8_t X,uint8_t Y)
{
    LCD_write_byte(0x40 | Y,0);              //column?
    LCD_write_byte(0x80 | X,0);              //row?
}

/*********************************************
* 函数名称:LCD_clear
* 函数功能:5110清屏(用空白写满屏幕)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备注:
*********************************************/
void LCD_clear(void)
{
    uint8_t i,j;
    LCD_set_XY(0,0);                             //定位左上角
    for (i=0; i<6; i++)
    {
        for (j=0; j<84; j++)
        {
            LCD_write_byte(0x00,1);
        }
    }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ASCII
* 函数功能:显示字符串5*7(8)
* 入口参数:x,y,cid   :显示ASCII字符
* 出口参数:无               编号(行号)32~127
* 备注:ASCII码表的数组ASC_5[95][8]来寻址
*********************************************/
void LCD_write_ASCII(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tru)
{
    uint8_t i;

    LCD_set_XY(X,Y);                     //定位(左上角)
    while (1)
    {
        for ( i=0; i<5; i++)        //输出一个5*7字符
        {
            LCD_write_byte(ASC_5[*stru-32][i],1);
        }
        stru++;

        if(*stru == '\0') break;   //在每个字符串的最后,会有一个'\0'
        LCD_write_byte(0x00,1);     //插入空列
    }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ASC_SIN
* 函数功能:显示单个字符5*7(8)
* 入口参数:x,y,cid   :显示ASCII字符
* 出口参数:无               编号(行号)32~127
* 备注:ASCII码表的数组ASC_5[95][8]来寻址
*********************************************/
void LCD_write_ASC_SIN(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id)
{
    uint8_t i;
    LCD_set_XY(X,Y);                   //定位(左上角)
    for ( i=0; i<5; i++)           //输出一个5*7字符
    {
        LCD_write_byte(ASC_5[cid-32][i],1);
    }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ASC7x12
* 函数功能:显示自定义字符7*12(16)
* 入口参数:x,y,cid   :显示的字符  0 1 2 3 4 5 6 7 8 9  =  m  s
* 出口参数:无               编号(行号)0,1,2,3,4,5,6,7,8,9,10,11,12
* 备注:ASCII码表的数组ASC_7[13][14]来寻址
*********************************************/
void LCD_write_ASC7x12(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id)
{
    uint8_t i;

    LCD_set_XY(X,Y);                   //定位{左上角)
    for (i=0; i<7; i++)                //显示字符的上半部分(7列)
    {
        LCD_write_byte(ASC_7[cid][i],1);
    }

    LCD_set_XY(X,Y+1);                 //显示字符的下半部分
    for (i=7; i<14; i++)
    {
        LCD_write_byte(ASC_7[cid][i],1);
    }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CHAR
* 函数功能:显示自定义字符12*14(16)
* 入口参数:x,y,cid  :显示的字符  电子点焊机接间隔毫秒时
* 出口参数:无              编号(行号)0,1,2,3,4,5,6,7,8,9,10
* 备注:CHAR字库的数组CHAR_12[11][24]来寻址
***********************************************/

void LCD_write_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id)
{
    uint8_t i;

    LCD_set_XY(x,y);                   //定位(左上角)
    for (i=0; i<12; i++)               //写字符的上半部分(12列)
    {
        LCD_write_byte(CHAR_12[cid][i],1);
    }

    LCD_set_XY(x,y+1);                 //写字符的下半部分
    for (i=12; i<24; i++)
    {
        LCD_write_byte(CHAR_12[cid][i],1);
    }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_value
* 函数功能:显示变量字符5*7(8)或7*12(16)
* 入口参数:x,y,L,val :座标、长度、小数、变量
* 出口参数:无                编号(行号)
* 备注:ASCII码表的数组ASC_5[95][8]来寻址
*********************************************/
void LCD_write_valu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L,uint8_t D,uint16_t val)
{
    uint8_t i,j,f = 0;              //列循环、字循环、显示标志
    uint16_t n,t,cid;               //当前倍数、余数、当前数字

    t = val;
    n = 1;
    for (j = 0; j < L; j++)
      n = n * 10;

    LCD_set_XY(X,Y);                        //定位(左上角)

    for (j = L; j > 0; j--)         //字符循环开始
    {
        n = j < 2 ? 1: n / 10;      //计算当前的倍数
        cid = t / n;                //当前位数字
        t = t - (cid * n);
        if (cid > 0)
                        f = 16;
        for ( i=0; i<5; i++)        //写一个5*7字符
        {
            LCD_write_byte(ASC_5[cid + f][i],1);
        }
        if ( D > 0 & D == (j - 1))
        {
            for ( i=0; i<5; i++)    //写小数点
            {
                LCD_write_byte(ASC_5[14][i],1);
            }
        }
        else
          if(j>1) LCD_write_byte(0x00,1);//插入空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