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英文工具对照库

楼主(2021-12-31):
编写仿真文件时,不了解仿真里对应中文的电子元件名称,可以参考此网页。

元件名称 中文名 说明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针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码 7SEG 3-8译码器电路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地
LAMP 灯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行16列液晶 可显示2行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
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光,和常
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瞬时改变状态后又返回)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 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存储芯片
Microprocessor Ics 处理器芯片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
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ECL 10000 Series
PROTEUS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铃,钟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管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PROTEUS原理图元器件库详细说明 Device.lib 包括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和PCB的连接器符号
ACTIVE.LIB 包括虚拟仪器和有源器件 DIODE.LIB 包括二极管和整流桥 DISPLAY.LIB 包括LCD、LED BIPOLAR.LIB 包括三极管
FET.LIB 包括场效应管 ASIMMDLS.LIB 包括模拟元器件
VALVES .LIB 包括电子管
ANALOG.LIB 包括电源调节器、运放和数据采样IC
CAPACITORS.LIB 包括电容
COMS.LIB 包括 4000系列 ECL.LIB 包括ECL10000系列 MICRO.LIB 包括 通用微处理器 OPAMP.LIB 包括 运算放大器 RESISTORS.LIB 包括 电阻
FAIRCHLD .LIB 包括FAIRCHLD 半导体公司的分立器件
LINTEC.LIB 包括 LINTEC公司的运算放大器
NATDAC.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的数字采样器件
NATOA.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 的运算放大器 TECOOR.LIB 包括TECOOR公司的 SCR 和TRIAC TEXOAC.LIB 包括 德州仪器公司的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
ZETEX .LIB 包括ZETEX 公司的分立器件
模拟芯片(Analog ICs)
放大器(Amplifiers)
比较器(Comparators)
显示驱动器(Display Drivers)
过滤器(Filters)
数据选择器(Multiplexers)
稳压器(Regulators)
定时器(Timers)
基准电压(Voltage Reference)
杂类(Miscellananeous)
电容(Capacitors)
可动态显示充放电电容(Animated)
音响专用轴线电容(Audio Grade Axial)
轴线聚苯烯电容(Axial Lead Polypropene)
轴线聚苯烯电容(Axial Lead Polystyrene)
陶瓷圆片电容(Ceramic Disc)
去耦片状电容(Decoupling Disc)
普通电容(Generic)
高温径线电容(High Temp Radial)
高温径线电解电容(High Temperature Axial Electrolytic) 金属化聚酯膜电容(Metallised Polyester Film) 金属化聚烯电容(Metallised Polypropene) 金属化聚烯膜电容(Metallised Polypropene Film) 小型电解电容(Miniture Electrolytic)
多层金属化聚酯膜电容(Multilayer Metallised Polyestern Film) 聚脂膜电容(Mylar Film)
镍栅电容(Nickel Barrier)
无极性电容(Non Polarised)
聚脂层电容(Polyester Layer)
径线电解电容(Radial Electrolytic)
树脂蚀刻电容(Resin Dipped)
钽珠电容(Tantalum Bead) 可变电容(Variable)
VX轴线电解电容(VX Axial Electolytic)
连接器(Connectors)
音频接口(Audio)
D 型接口(D-Type)
双排插座(DIL)
插头(Header Blocks)
PCB转接器(PCB Transfer) 带线(Ribbon Cable)
单排插座(SIL)
连线端子(Terminal Blocks) 杂类(Miscellananeous) 数据转换器(Data Converter) 模/数转换器(A/D converters) 数/模转换器(D/A converters) 采样保持器(Sample & Hold) 温度传感器(Temperature Sensore) 调试工具(Debugging Tools) 断点触发器(Breakpoint Triggers) 逻辑探针(Logic Probes) 逻辑激励源(Logic Stimuli) 二极管(Diode)
整流桥(Bridge Rectifiers) 普通二极管(Generic)
整流管(Rectifiers)
肖特基二极管(Schottky) 开关管(Switching)
隧道二极管(Tunnel)
变容二极管(Varicap)
齐纳击穿二极管(Zener) ECL 10000系列(ECL 10000 Series) 各种常用集成电路
机电(Electromechanical) 各种直流和步进电机
电感(Inductors)
普通电感(Generic)
贴片式电感(SMT Inductors) 变压器(Transformers)
拉普拉斯变换(Laplace Primitives) 一阶模型(1st Order)
二阶模型(2st Order)
控制器(Controllers)
非线性模式(Non-Linear) 算子(Operators)
极点/零点(Poles/Zones) 符号(Symbols)
存储芯片(Memory Ics)
动态数据存储器(Dynamic RAM) 电可擦除可编程存储器(EEPROM) 可擦除可编程存储器(EPROM) I2C总线存储器(I2C Memories) SPI总线存储器(SPI Memories) 存储卡(Memory Cards)
静态数据存储器(Static Memories) 微处理器芯片(Microprocess ICs) 6800 系列(6800 Family) 8051 系列(8051 Family) ARM 系列(ARM Family)
AVR 系列(AVR Family)
Parallax 公司微处理器(BASIC Stamp Modules)
HCF11 系列(HCF11 Family) PIC10 系列(PIC10 Family) PIC12 系列(PIC12 Family) PIC16 系列(PIC16 Family) PIC18 系列(PIC18 Family) Z80系列(Z80 Family)
CPU 外设(Peripherals)
杂项(Miscellaneous)
含天线、ATA/IDE硬盘驱动模型、单节与多节电池、串行物理接口
模型、晶振、动态与通用保险、模拟电压与电流符号、交通信号灯
建模源(Modelling Primitives) 模拟(仿真分析)(Analogy-SPICE) 数字(缓冲器与门电路)(Digital--Buffers&Gates)
数字(杂类)(Digital--Miscellaneous) 数字(组合电路)(Digital--Combinational) 数字(时序电路)(Digital--Sequential) 混合模式(Mixed Mode)
可编程逻辑器件单元(PLD Elements) 实时激励源(Realtime Actuators) 实时指示器(Realtime Indictors) 运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s) 单路运放(Single)
二路运放(Dual)
三路运放(Triple)
四路运放(Quad)
八路运放(Octal)
理想运放(Ideal)
大量使用的运放(Macromodel)
光电子类器件(Optoelectronics) 七段数码管(7-Segment Displays) 英文字符与数字符号液晶显示器(Alphanumeric LCDs)
条形显示器(Bargraph Displays) 点阵显示屏(Dot Matrix Display) 图形液晶(Grphical LCDs)
灯泡(Lamp)
液晶控制器(LCD Controllers)
液晶面板显示(LCD Panels Displays) 发光二极管(LEDs)
光耦元件(Optocouplers)
串行液晶(Serial LCDs)
可编程逻辑电路与现场可编程门阵列(PLD&FPGA) 无子类
电阻(Resistors)
0.6W金属膜电阻(0.6W Metal Film)
10W 绕线电阻(10W Wirewound) 2W 金属膜电阻(2W Metal Film) 3W 金属膜电阻(3W Metal Film) 7W 金属膜电阻(7W Metal Film) 通用电阻符号(Generic)
高压电阻(High Voltage)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 排阻(Resisters Packs)
滑动变阻器(Variable)
可变电阻(Varistors)
仿真源(Simulator Primitives) 触发器(Flip-Flop)
门电路(Gates)
电源(Sources)
扬声器与音响设备(Speaker&Sounders)
无子分类
开关与继电器(Switch&Relays) 键盘(Keypads)
普通继电器(Generic Relays) 专用继电器(Specific Relays) 按键与拨码(Switchs)
开关器件(Switching Devices) 双端交流开关元件(DIACs) 普通开关元件(Generic)
可控硅(SCRs)
三端可控硅(TRIACs)
热阴极电子管(Thermionic Valves)
二极真空管(Diodes)
三极真空管(Triodes)
四极真空管(Tetrodes)
五极真空管(Pentodes)
转换器(Transducers)
压力传感器(Pressures)
温度传感器(Temperature) 晶体管(Transistors)
双极性晶体管(Bipolar)
普通晶体管(Generic)
绝缘栅场效应管(IGBY/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s
结型场效应晶体管(JFET)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
射频功率LDMOS晶体管(RF Power LDMOS)
射频功率VDMOS晶体管(RF Power VDMOS)
单结晶体管(Unijunction)
CMOS 4000系列(CMOS 4000 series
TTL 74系列(TTL 74 series)
TTL 74增强型低功耗肖特基系列(TTL 74ALS Series)
TTL 74增强型肖特基系列(TTL 74AS Series)
TTL 74高速系列(TTL 74F Series)
TTL 74HC系列/CMOS工作电平(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系列/TTL工作电平(TTL 74HCT Series)
TTL 74低功耗肖特基系列(TTL 74LS Series)
TTL 74肖特基系列(TTL 74S Series)
加法器(Adders)
缓冲器/驱动器(Buffers&Drivers)
比较器(Comparators)
计数器(Counters)
解码器(Decoders)
编码器(Encoders)
存储器(Memory)
触发器/锁存器(Flip-Flop&Latches)
分频器/定时器(Frequency Dividers & Timers)
门电路/反相器(Gates&Inverters)
数据选择器(Multiplexers)
多谐振荡器(Multivibrators)
振荡器(Oscillators)
锁相环(Phrase-Locked-Loop,PLL)
寄存器(Registers)
信号开关(Signal Switches)
收发器(Tranxceivers)
杂类逻辑芯片(Misc.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