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程序无法进入main函数

楼主(2021-12-31):
请教高人指点 Debug之后 Keil环境下 箭头就只在汇编部分循环跑 一共三条指令 来回循环。
就是一直无法进入主函数。

网友A:
把你循环跑的那部分截图出来,要有寄存器名称的,八成是在等PLL时钟就绪。

楼主:
0x08000538 1C49      ADDS     r1,r1,#1
0x0800053A 29C8      CMP      r1,#0xC8
0x0800053C DBFC      BLT      0x08000538

就是在这3条语句 循环往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循环跑的那部分截图出来,要有寄存器名称的,八成是在等PLL时钟就绪。

0x08000538 1C49      ADDS     r1,r1,#1
0x0800053A 29C8      CMP      r1,#0xC8
0x0800053C DBFC      BLT      0x08000538

就是在这3条语句 循环往复     (不知道怎么截取寄存器名称的说。。。)

网友A:
那就看R1的值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R1的值好了。

这个您能详细说下吗?R1的值 怎么看?看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您能详细说下吗?R1的值 怎么看?看啥?

debug的时候,IDE是有显示的。

网友B:
boot0 boot1 没设置对?

网友C:
拿库里面的范例程序,一点点加你的程序,看下加到哪里时出问题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性你在这里打断点了,循环200次总能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