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V321电路工作不良的原因求解 测试有百分之10的板子的运放坏

楼主(2021-12-31):
各位2022新年快乐!废话不说,上问题:电路如图,供电12V-24V,经LDO转9V,再经LDO转5V。但是测试发现,一上电,有百分之10的板子的运放坏了,具体表现为:用示波器打了输入有变化,输出一直不变,且V+ V-之间大于0.2V(正常的都在0.03V左右甚至更低)。更换新的芯片后正常。
运放芯片型号:LMV321IDBVR。第一批试产60个,没出现过这个情况。这批生产1100,刚测试了一百多个,已经出现10个不良了。
求教求教求教,悬赏求教!

供电部分

供电部分

网友A:
R13、R15的值不对,运放无法进入线性状态。C14更是离谱,给运放输出端接电容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3、R15的值不对,运放无法进入线性状态。C14更是离谱,给运放输出端接电容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我用运放没有什么经验,只知道C14可能不对,不线性和C14,哪个最可能导致损坏呢?烦请解释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运放没有什么经验,只知道C14可能不对,不线性和C14,哪个最可能导致损坏呢?烦请解释一下吧

你查Datasheet上面输入共模电压范围VCM这个参数,在5V电源的时候是0~4V,你现在运放根本就不工作,谈坏还远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Datasheet上面输入共模电压范围VCM这个参数,在5V电源的时候是0~4V,你现在运放根本就不工作,谈坏还 ...

多谢回复!
datasheet里面是说CMMR测试条件是在Vcm为0-4V时。Vcm超过会损坏运放吗?这个Vcm我一直不太理解。
这个产品测了很多个了,目的不是要线性量,只是因为光电对管的输出信号变化比较微弱,所以用了运放放大输出。目前测试输出正确,功能实现肯定是可以的。另外几个不良的运放是第一次一上电就坏了,换了运放就好了。
总之,目前真正需要解决的是运放会损坏的原因以及怎么补救。

网友B:
光耦已经加了上拉电阻,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在后面加一个运放呢?信号直接给单片机处理不行吗?
如果一定要用运放,只要作为一个电压跟随器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什么放大的
你这个电路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共模电压大于规格值,能正常工作的那批是运气好,说不定你再测试,又有坏的出来了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共模电压,那就先百度一下

网友C:
1.运放电路思路是对的,但要选对偏置电压。楼主自己理解一下下图
2.LMV321极限的供电电压是5.5V,所以很可能是电压过高损坏的。假定LDO是5%精度,那么LDO常态输出电压有可能是5.25V。而上电瞬间的电压抖动就有可能使输出电压跳到5.5V。LMV321的负载是ADC,需要的电流不大,所以建议LMV321的供电引脚串个几百欧姆的电阻,减小LMV321过压瞬态的功耗压力。3.运放输出通常不会直接加那么大的电容(100nF),有可能造成振荡。建议运放输出引脚与电容之间串联一个100欧姆的电阻,且电容改为1nF。如果你想要对输入信号滤波,在反馈电阻R14上并联电容即可(根据滤波频率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运放电路思路是对的,但要选对偏置电压。楼主自己理解一下下图
2.LMV321极限的供电电压是5.5V,所以很可 ...

兄弟,人家这是要放大,你计算一下共模电压,已经接近电源电压了,这运放应该是没有那么好的性能
你再看一下运放的内部结构,偏置电压都4.5V了,输入三极管能不能导通都是个问题
你再试着按照楼主的电路,找个光耦仿真看一下,我的12.0版本的,运行仿真结果出错,不能仿真
把偏置电压改了,就能正常仿真了
还有,这个LDO是线性的,没有冲击一说,数据手册上写输出是多少,就是多少,就算有冲击,运放电源的电容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已经加了上拉电阻,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在后面加一个运放呢?信号直接给单片机处理不行吗?
如果一定要用运 ...

谢谢回复。那个不是光耦,是光电发射管和接收管,如果要求5cm内触发,完全不需要运放。但要求是15cm要能触发,但是15cm时光电对管输出值变化太小了,单片机不好识别和处理,所以用运放做了个减法运算并放大10倍。并不要求线性输出,只要求对远距离信号能放大到可识别即可。说起来功能很简单,肯定有更好的方案来座。但基于各种因素,最后选这个方式。
我说不懂,是指这个Vcm通常是跟共模抑制比一起来讨论的,是不是说Vcm过大,共模抑制比会变差?而datasheet里面Absolute Maximum Ratings标识运放的Vid(差分输入)为5.5V,Vi最大可以达到5.7V。说明我的输入即使比较大,理论上也不会损坏运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运放电路思路是对的,但要选对偏置电压。楼主自己理解一下下图
2.LMV321极限的供电电压是5.5V,所以很可 ...

感谢回复!
供电时两级LDO输出,测过上电瞬间的波形,达不到5.5V.
我使用仿真,加了电容后,运行一会总报错。去掉后基本不报错,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因素。
我想先把输出电容去掉,测一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3、R15的值不对,运放无法进入线性状态。C14更是离谱,给运放输出端接电容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你说的对,我把R14改为220K后,不良的输出正常了,看来确实四输入电压超过了,之前一直以为是运放坏了!!
现在问题来了,改小R14,相当于减小了放大倍数,导致检测不到了。怎么快速整改已经做好的板子又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Datasheet上面输入共模电压范围VCM这个参数,在5V电源的时候是0~4V,你现在运放根本就不工作,谈坏还 ...

你说的对,我把R14改为220K后,不良的板子输出正常了,看来确实是Vcm超过了要求,之前一直以为是运放坏了!!
现在问题来了,改小R14,相当于减小了放大倍数,导致检测不到了。怎么快速整改已经做好的板子又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供电时两级LDO输出,测过上电瞬间的波形,达不到5.5V.
我使用仿真,加了电容后,运行一会总 ...

后续:去掉输出电容后测试了一批,不良概率由10%减为2%左右,但估计这个测试有偶然性。不过最重要的是,试着将这次发现的不良的板子,输入电压降低,就回复正常输出了。。看来根本原因应该是输入电压超过了导致不工作,并非是运放坏了。。。。
现在问题变成了怎么降低输入电压,又不影响放大10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那个不是光耦,是光电发射管和接收管,如果要求5cm内触发,完全不需要运放。但要求是15cm要能 ...

不需要太多的专业术语,共模电压越大,运放的性能越差,最差的情况就是运放没有运放性能了,知道这个就行了
再看一下R13和R15,我之前的回复也说,运放能不能正常提供偏置电压都不知道,看一下输入结构就知道了,输入是两个PNP管,电压太高,就截止了
DIY的东西,随便玩玩,能用就行
做产品就不一样了,你肯定是要看一下这个运放的相关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太多的专业术语,共模电压越大,运放的性能越差,最差的情况就是运放没有运放性能了,知道这个就行了
...

受教了。板子做出来不少了,如果不更改运放的输入电阻(因为更改后放大不了10倍了),直接把LMV321替换为这款轨到轨输入/输出运放:LMV321-TR,是否可以呢?规格书链接

LMV321-TR

LMV321-TR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续:去掉输出电容后测试了一批,不良概率由10%减为2%左右,但估计这个测试有偶然性。不过最重要的是, ...

楼主既然只是需要提高光电信号灵敏度,完全不需考虑运放放大倍数问题。把运放接成反向比较放大器,调整分压电阻R1、R2比值确定输出电平翻转点,R3为反馈电阻,以消除临界点抖。

网友E:
红外接收管发射管,15CM的信号挺好的,不知道为何楼主接收到变化很小。

网友F:
这个损坏的原因应该可以确定是电源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外接收管发射管,15CM的信号挺好的,不知道为何楼主接收到变化很小。

15cm是mV的变化量,单片机处理会不确定。应该是管子的型号不一样,主要是产品外形限制,探头没得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既然只是需要提高光电信号灵敏度,完全不需考虑运放放大倍数问题。把运放接成反向比较放大器,调整分 ...

谢谢回复,但这个电路不适用我的需求。仿真了也是不对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那个不是光耦,是光电发射管和接收管,如果要求5cm内触发,完全不需要运放。但要求是15cm要能 ...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人家这是要放大,你计算一下共模电压,已经接近电源电压了,这运放应该是没有那么好的性能
你再看一下 ...

你再仔细想想运放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指的是加在芯片端口上的电压。经过外部电阻之后,外部的共模电压可以很大的。。。不理解的话,自己搭个电路,查看一下各个节点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供电时两级LDO输出,测过上电瞬间的波形,达不到5.5V.
我使用仿真,加了电容后,运行一会总 ...

通过你后面的其他回复,建议你参考我第3条,运放输出串个电阻。我很确定你运放的原因就是电源过高引起的,因为我们做失效分析时比较常碰到这种问题。但是你的测试仪器和测试方法不合适,所以不好看到现象。这个问题不用太纠结,串电阻就可以最简单暴力的解决问题(减小瞬间发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再仔细想想运放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指的是加在芯片端口上的电压。经过外部电阻之后,外部的共模电压可 ...

共模电压范围是两个输入之和的平均值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板子做出来不少了,如果不更改运放的输入电阻(因为更改后放大不了10倍了),直接把LMV321替换为 ...

17楼已经给出方法了
你先把R15改成100K的,这样输入就可以正常偏置了,共模电压也就小了,C14不要了,哪怕是把C14换成100K的电阻也好过
不需要更改放大倍数和电路的,电路的其它东西都不要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7楼已经给出方法了
你先把R15改成100K的,这样输入就可以正常偏置了,共模电压也就小了,C14不要了,哪怕是 ...

楼主这个问题,看了咱们的回复,共模电压高了,但是芯片应该没坏,看到改了偏置电阻后,有正常工作了,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共模电压范围是两个输入之和的平均值吧

谁告诉你是平均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问题,看了咱们的回复,共模电压高了,但是芯片应该没坏,看到改了偏置电阻后,有正常工作了,可 ...

不知道,这东西说不准
但共模电压确实是高了,处理问题原则就是:肯定要先把已知的问题修复.如果不行,再找其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损坏的原因应该可以确定是电源导致的

已经验证不是损坏,更改R15为500K就好了。电源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楼已经给出方法了
你先把R15改成100K的,这样输入就可以正常偏置了,共模电压也就小了,C14不要了,哪怕是 ...

把R15改为100K,只是使运放有正常输出了,但是输出变小了,导致检测不到信号了。所以我考虑更换运放。更换为支持5V输入的运放,支持轨到轨输入类型的。当然C14最好直接去掉。
17楼的电路应该是不对的,仿真都没法仿真,V-输入稍微大了就直接报错了。

网友G:
关于运放:
1、输入尽可能接近电源中值(即使是轨到轨的运放)
2、输出尽可能不要直接驱动纯感性或容性负载,实在无法回避,也要减小负载。
有小概率的损坏,多半与电路设计的富裕度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运放:
1、输入尽可能接近电源中值(即使是轨到轨的运放)
2、输出尽可能不要直接驱动纯感性或容性负 ...

多谢回复!
第一条应该很少能做到吧,很多运放都是采集小的电压进行放大很多倍的。
第二点同意。
经过测试,这次很可能是因为实际输入电压V+比文档中标称的Vcm大了0.5V,一些运放性能好的扛过去了,稍微差的就出问题了。因为产品做出来了1000多个,现在只能考虑更换运放比较快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R15改为100K,只是使运放有正常输出了,但是输出变小了,导致检测不到信号了。所以我考虑更换运放。更 ...

我也是无语了..................
这本就不什么特别难的事,都是运放的基础知识而已
先确认你现在单片机的IO要的是什么信号?是模拟信号还是电平信号?
R15只是提供偏置电压的,它又不决定放大倍数,如果放大倍数小了,你可以适当的减小R11
17#给的是电压比较类型的,可以参考,但肯定不能照搬的嘛,不是说人家给什么电路你就用什么电路,自己也是要相应的思考一下的嘛
如果是单片机需要电平信号,就把运放设定到一个电压比较器的样子就行了
如果单片机要的是一个模拟信号要进行ADC的话,就把运放的放大倍数加大调试一下
这个整个过程也不过一两个小时就能测试好的,如果换几个电阻就能搞定的事,为什么要换运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无语了..................
这本就不什么特别难的事,都是运放的基础知识而已
先确认你现在单片机 ...

单片机要的是模拟信号。
我表述错了,我改小R15后,偏置电压小了,导致V-输入的小信号要达到更小,即探测距离更近才有输出(小信号是ITR9909的接收管输出的,看那个接收管,距离很近时,输出可以到0V,距离远,输出值接近5Vl。)。
所以现在,偏置电压不能改是最大的问题。
放大倍数的问题,OK , 我理解有错,一直想输入输出电阻对称的,改了R15,就得改R14。不然输出计算公式很难算,而且靠减小R11根本没有用的。
另外,为什么运放不能换,目前我觉得换运放最方便快速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要的是模拟信号。
我表述错了,我改小R15后,偏置电压小了,导致V-输入的小信号要达到更小,即探 ...

一个偏置电压,一个放大倍数,有那么难改吗?是为了降低功耗?非得用大电阻才可以吗?不然为啥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呢,电阻不好选不知道你是从哪方面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偏置电压,一个放大倍数,有那么难改吗?是为了降低功耗?非得用大电阻才可以吗?不然为啥还在纠结这 ...

不是愿不愿改电阻的问题,麻烦看仔细我的表述。
比如:偏置电压改小,使V+为2.5V,远距离时,V-的输入都高到4V多了,输出就是一直是0V,相当于探测不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要的是模拟信号。
我表述错了,我改小R15后,偏置电压小了,导致V-输入的小信号要达到更小,即探 ...

看你的电路,你实际上就是想采集红外接收管对地的电压来判断距离而已,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你这电压是怎么来的,不是通过电流流过R5之后分压得到的嘛,最高电压5V,也就是说红外接收管其实已经接收不到信号了,这时候的电流几乎没有,所以R5就变成了上拉电阻,采集点就变成了5V。你应该处理你的采集电路,你可以试试C8旁边并一个2K电阻,这样最大时电压小于0.5V,放大10倍后也不会大于MCU的输入电压。但是这样处理后你原先的测距算法得变了,以前可能是线性函数,现在可能变为指数函数了。看自己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的电路,你实际上就是想采集红外接收管对地的电压来判断距离而已,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你这电压是怎么来 ...

理解正确。
软件都做完了,不想更改了,是我硬件设计的错,再去改软件,他们又得测试一个长长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的电路,你实际上就是想采集红外接收管对地的电压来判断距离而已,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你这电压是怎么来 ...

不过你说的C18并电阻是很有道理的一个思路,或许可以用来匹配偏置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要的是模拟信号。
我表述错了,我改小R15后,偏置电压小了,导致V-输入的小信号要达到更小,即探 ...

改了R15跟R14有什么关系???输出公式你是怎么算的???

运放两输入端阻抗不平衡只能让Ibias恶化Vos,你连Vos都不会算考虑改R15必改R14真是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R15跟R14有什么关系???输出公式你是怎么算的???

运放两输入端阻抗不平衡只能让Ibias恶化Vos ...

大神,运小放白只是想教请问题,不用回复那么气冲冲的吧,怼死对我你有什么好处?!
我是想减法运算并放大,目前设置的电阻,相减后只要乘10,改了电阻是不得是用那个又又臭长的公式来算?而且按你说的,输入不平衡也是隐患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运小放白只是想教请问题,不用回复那么气冲冲的吧,怼死对我你有什么好处?!
我是想减法运算并放 ...

你那10倍放大倍数不是R11和R14决定的吗?你改了R15跟10倍放大倍数有什么关系?输入不平衡有什么问题你都不知道,研究这个无意义的问题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10倍放大倍数不是R11和R14决定的吗?你改了R15跟10倍放大倍数有什么关系?输入不平衡有什么问题你都 ...

也麻烦你看一下运放的减法运算公式吧,看看R15到底有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麻烦你看一下运放的减法运算公式吧,看看R15到底有没有用。

放大倍数=-R14/R11。

R15在哪里?你又用的什么破公式,敢贴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R14/R11。

R15在哪里?你又用的什么破公式,敢贴出来吗?

自己去搜一下吧,运算放大器减法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去搜一下吧,运算放大器减法公式。

放大倍数=-R14/R11。

R15在哪里?你又用的什么破公式,敢贴出来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R14/R11。

R15在哪里?你又用的什么破公式,敢贴出来吗?

他是想做一个差分输入放大,但是同相端给个固定电压,然后放大,你别在这儿一直发你那反相放大的比例了,看你对于运放的理解也就这么点儿了,没事多看看书,怼人家干嘛?人家都说了是运放小白,你还咄咄逼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要的是模拟信号。
我表述错了,我改小R15后,偏置电压小了,导致V-输入的小信号要达到更小,即探 ...

行吧,你要是换得方便就换吧
一开始就不应该用这种电路
可以通过调节R5的电阻来更改输出电压的
运放的同相偏置电压接近电源,这是最不好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是平均值的?

本来就是这样计算的,有啥疑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要的是模拟信号。
我表述错了,我改小R15后,偏置电压小了,导致V-输入的小信号要达到更小,即探 ...

换高共模电压的绝对是没有问题,没啥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吧,你要是换得方便就换吧
一开始就不应该用这种电路
可以通过调节R5的电阻来更改输出电压的

你说的对,经过实际测试,那个本来计划使用的轨到轨输入的运放,实际输出是没问题,但是貌似是输入失调电源增大了很多,导致输出会过早饱和。
更好性能的运放应该可以用,但得考虑成本,现在经过对比,计划把R14和R15的电阻同时改小,也就是减小放大倍数,这样同时也减小偏置电压了。
软件需要调整下,以匹配原来的灵敏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