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 Professional导入DXF文件中的缩放比例怎么调整

楼主(2021-12-31):
Proteus 8 Professional中PCB板制作时,如下图的导入DXF文件时缩放比例不能调整,自动的时候比例不对,请问各位大神怎样调整这个位置。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与设置有关,要知道各选项的作用唯有动手操作过才能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与设置有关,要知道各选项的作用唯有动手操作过才能体会

需要在那个位置进行设置?请指出,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瑕佽皟鏁村氨涓嶈兘閫夎嚜鍔ㄦ瘮渚嬪惁鍒欏畠浼氱缉鏀炬瘮渚嬫暟鍊艰皟

回复是简体中文审核后却变成了天书

网友B(2022-05-09):
1、在AutoCAD中,将单位设置成“无单位”。
2、在Protues中,导入时的“缩放比例”显示为1,将其改为39.37。

AutoCAD设置

AutoCAD设置

Proteus设置

Proteu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