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壶内部控制电路原理图,对其中交流整流有点不理解

楼主(2021-12-31):
图中将220V交流电的零线和地线作为桥式整流的输入端,然后将火线接地。为什么能这样设计呢,为什么不把火线和零线作为整流的输入端呢?

网友A:
火线和地线标注错误,交换一下即可.

网友B:
这种能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的图纸,你是从哪里找来的?

网友C:
要自信些,大胆地说出:这是图纸错误!

网友D:
此图纸有严重错误

网友E:
这个图纸的制图 审核 确认都是一个人在村里南厢屋干的    干完活不用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