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M1637数码管冒号如何弄成闪烁?

楼主(2021-12-31):
/****-----请阅读ReadMe.txt进行实验-----***********/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15W4KxxS4.H"
#include    "tm1637.h"

u8 min=59;sec=50;
u8 count=0;

void Timer0Init(void)        //20??@11.0592MHz
{
    AUXR &= 0x7F;        //?????12T??
    TMOD &= 0xF0;        //???????
    TL0 = 0x00;        //???????
    TH0 = 0xB8;        //???????
    TF0 = 0;        //??TF0??
    TR0 = 1;        //???0????
}

/***********************
功能描述:主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int main()
{

    u8 ch=0, p=0;
    P0M1 = 0;    P0M0 = 0;    //设置P0.0~P0.7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P1.0~P1.7为准双向口
    P2M0 = 0;    P2M1 = 0;    //设置P2.0~P2.7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P3.0~P3.7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P4.0~P4.7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P5.0~P5.7为准双向口
    Timer0Init();
    EA=1;ET0=1;
  TM1637_NixieTubeDisplay();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min/10,0);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min%10,1);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sec/10,2);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sec%10,3);
    while(1)
    {
    //    if(fls==2)
    //    {
        //    maohao1();
    //        fls=0;
        //}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count++;
    if(count==50)
    {
        cou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min/10,0);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min%10,1);
        }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sec/10,2);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sec%10,3);
    }
}

#include        "tm1637.h"
u8 NumDis[24]={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08,0x48,0x49,\
                          0x76,0x38,0x0E,0x50,0x37
};//0123456789ABCDEF一二三HLJRS

/**************************************
功能描述: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u16 x ,该值为1时,延时1ms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_ms(u16 x)
{
        u16 j,i;
        for(j=0;j<x;j++)
        {
                for(i=0;i<1100;i++);
        }
}

/**************************************
功能描述: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u16 x ,该值为1时,延时us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_us(u16 n)
{
        u16 j,i;
        for(j=0;j<n;j++)
        {
                for(i=0;i<7;i++);
        }
}

/**************************************
功能描述:TM1637开始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M1637_Start(void)
{
        TM1637_DIO_OUT();
  TM1637_CLK = 1;
        TM1637_DIO = 1;
        delay_us(2);
        TM1637_DIO = 0;
}

/**************************************
功能描述:TM1637应答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M1637_Ack(void)
{
        TM1637_DIO_IN();
  TM1637_CLK = 0;
        delay_us(5);  //在第8个时钟下降沿之后延时5us,开始判断ACK信号
        while(TM1637_READ_DIO);
        TM1637_CLK = 1;
        delay_us(2);
        TM1637_CLK = 0;
}

/**************************************
功能描述:TM1637停止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M1637_Stop(void)
{
        TM1637_DIO_OUT();
        TM1637_CLK = 0;
        delay_us(2);
        TM1637_DIO = 0;
        delay_us(2);
        TM1637_CLK = 1;
        delay_us(2);
        TM1637_DIO = 1;
}

/**************************************
功能描述:向TM1637写一个字节
入口参数:u8 oneByte
返回值:无
***************************************/
void TM1637_WriteByte(u8 oneByte)
{
  u8 i;
        TM1637_DIO_OUT();
        for(i=0;i<8;i++)
        {
         TM1637_CLK = 0;
                if(oneByte&0x01)    //低位在前
                {
                        TM1637_DIO = 1;
                }
                else
                {
                        TM1637_DIO = 0;
                }
                delay_us(3);
                oneByte=oneByte>>1;
                TM1637_CLK = 1;
                delay_us(3);
        }
}

/**************************************
功能描述:写显示寄存器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M1637_NixieTubeDisplay(void)
{
        u8 i;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40);//40H显示地址自加1模式
        TM1637_Ack();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C0);  //设置首地址
        TM1637_Ack();

        for(i=0;i<6;i++)   //地址自加,不必每次都写地址
        {
                TM1637_WriteByte(0xff);  //送数据
                TM1637_Ack();
        }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8f);   //开显示,最大亮度
        TM1637_Ack();
        TM1637_Stop();
}

/**************************************
功能描述:向指定地址显示一个字节内容
入口参数:u8 ch,u8 p
返回值:无
***************************************/
void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u8 ch,u8 p)
{
        if(ch>23) ch=0;//防止数组越界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44);//0x44固定模式有利于控制显示位,0x40则采用显示地址自加模式这里不使用
        TM1637_Ack();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C0+p);//0X00地址开始显示
        TM1637_Ack();

        TM1637_WriteByte(NumDis[ch]);//显示
        TM1637_Ack();
        TM1637_Stop();               //V1.1
}

网友A: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函数里面加上利用count的值让对应的灯点亮或者熄灭的代码即可。

网友B:
看你要闪烁的周期,
发送  TM1637_WriteByte(0x80);   关闭显示
一定时间后 发送 TM1637_WriteByte(0x8f); 打开显示
达到闪烁的目的。

网友C:
/****-----请阅读ReadMe.txt进行实验-----***********/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15W4KxxS4.H"
#include    "tm1637.h"
//tm1637.c 中数码管数组移到这里,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u8 ch,u8 p)函数的形参ch直接传递段码
u8 NumDis[24]={//0123456789ABCDEF一二三HLJRS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08,0x48,0x49,0x76,0x38,0x0E,0x50,0x37};

u8 min=59;sec=50;
u8 count=0;

void Timer0Init(void)        //20??@11.0592MHz
{
    AUXR &= 0x7F;        //?????12T??
    TMOD &= 0xF0;        //???????
    TL0 = 0x00;        //???????
    TH0 = 0xB8;        //???????
    TF0 = 0;        //??TF0??
    TR0 = 1;        //???0????
}

/***********************
功能描述:主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int main()
{
        u8 ch=0, p=0;
        P0M1 = 0;    P0M0 = 0;    //设置P0.0~P0.7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P1.0~P1.7为准双向口
        P2M0 = 0;    P2M1 = 0;    //设置P2.0~P2.7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P3.0~P3.7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P4.0~P4.7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P5.0~P5.7为准双向口
        Timer0Init();
        EA=1;ET0=1;
        TM1637_NixieTubeDisplay();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NumDis[min/10],0);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NumDis[min%10]|0x80,1);//加冒号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NumDis[sec/10],2);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NumDis[sec%10],3);
        while(1)
        {
//    if(fls==2)
//    {
//    maohao1();
//        fls=0;
//}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count++;
        if(count==50)
        {
                cou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
                }
        }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NumDis[min/10],0);
        if(count<25)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NumDis[min%10]|0x80,1);//加冒号
        else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NumDis[min%10],1);//不加冒号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NumDis[sec/10],2);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NumDis[sec%10],3);
}

/*
void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u8 ch,u8 p)
{
        if(ch>23) ch=0;//防止数组越界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44);//0x44固定模式有利于控制显示位,0x40则采用显示地址自加模式这里不使用
        TM1637_Ack();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0xC0+p);//0X00地址开始显示
        TM1637_Ack();

//        TM1637_WriteByte(NumDis[ch]);//显示
        TM1637_WriteByte(ch);//显示
        TM1637_Ack();
        TM1637_Stop();               //V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