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定时器方式驱动2块74HC595实现16只LED流水灯程序

楼主:
定时器的代码风格参考了金沙滩宋老师的写法,74HC595的驱动代码参考了B站up主金善愚的写法(他没用到定时器去实现流水灯,只是不停的用延时)我看了一下论坛好像没有这个方面的东西,我想分享出来给大家参考参考。也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些改善代码的建议。

网友A(2021-12-31):
假定,你是真的想知道更好的写法,
如果,仅仅只是流水灯的话,HC595 应该这样用: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cnt = 0;
        static uchar j = 0;
        uchar        i;
        TH0 = T0RH;
        TL0 = T0RL;
        if(++cnt>=500)
        {
                cnt = 0;
                for(i=0;i<16;i++)
                {
                        if(i == j)        HC595_DS = 1;
                        else        HC595_DS = 0;
                        HC595_SH_CP = 1;
                        HC595_SH_CP = 0;
                }
                HC595_ST_CP = 1;
                HC595_ST_CP = 0;
                j++;
                j &= 0x0f;
        }
}

网友B(2022-06-20):
如果一次亮两个灯,一直往前亮应该怎么写,比如32个灯,第一次亮1,2。第二次亮2,3。第三次亮3,4。。。。一直往前亮怎么写比较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次亮两个灯,一直往前亮应该怎么写,比如32个灯,第一次亮1,2。第二次亮2,3。第三次亮3,4。。。。 ...

简单得很,如果能通常IO实现,595也一样道理,不过就是把数据发送而已。简述:sl=3;P3=sl;if((sl*=2)==128)sl=3;

网友B(2023-02-09):
引用 网友C:
简单得很,如果能通常IO实现,595也一样道理,不过就是把数据发送而已。简述:sl=3;P3=sl;if((sl*=2)==12 ...

你这个逻辑没看懂,初学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逻辑没看懂,初学者

很简单,IO组送值3则引脚1和2高电平类推送6则引脚2和3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逻辑没看懂,初学者

修改一下sl=3;P3=sl;if((sl*=2)>128)sl=3;这个计算公式就实现循环点亮相邻2个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逻辑没看懂,初学者

就写一个运行验证过的荔枝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y=0,y1=0,y2=0,d=3;P1=0;
        while(1)
        {
                if(++y==0)if(++y1==0)if(++y2>7){P1=d;if((d*=2)==128)d=3;y2=0;}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逻辑没看懂,初学者

我写的一组荔枝扩展就是3组4组都可以的如法炮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次亮两个灯,一直往前亮应该怎么写,比如32个灯,第一次亮1,2。第二次亮2,3。第三次亮3,4。。。。 ...

用环移指令啊: _crol_
int LED_data=0x0003;
while(1)
{
hc595_sent_data(LED_data&0xff);
hc595_sent_data(LED_data>>8);
hc595_LE_on();
LED_data= _irol_(LED_data,1);
}

网友E:
我用两只595驱动过8位数码管,就是动态扫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写一个运行验证过的荔枝

感谢老师的回复,我用数组和switch写出来了,现在碰到新的问题了,就是595怎么输出pwm信号,595是串输入并输出,那么应该一次输出一个波形,如果占空比50%就应该前16个灯亮,后16个灯灭。这个怎么用代码输出的?找遍了全网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老师的回复,我用数组和switch写出来了,现在碰到新的问题了,就是595怎么输出pwm信号,595是串输入 ...

不知道玩什么需要那么多输出,而且还要占空比,2片串联595就有时差,2片并联可以消除时差;
要595弄占空比频率允许的话可以实现,就是发送的时间时空比,是要荔枝?

网友F:
这个问题太简单,其实只是控制16个LED1一片595就可以了,更简单一点直接用8个IO口控制也行(4*4=16)

网友G:
能达到目的就用延时好了,干嘛非得给自己找难题用定时器,就这么简单的程序等定时器定时的时候

单片机不也是在空转白费力气吗,不要为了问题给自己找麻烦。编程是个循序渐进的修炼过程,

等真正需要定时器时候再说

网友H(2023-06-08):
各位前辈大虾,能不能给个 2块74HC595实现16只LED流水灯  程序是汇编的,本人只会汇编,C有些看不了,麻烦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各位前辈大虾,能不能给个 2块74HC595实现16只LED流水灯  程序是汇编的,本人只会汇编,C有些看不了,麻烦 ...

先把你懂的写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先把你懂的写出来

我这个程序在运行时,2片的灯同时运行一样的结果,2片同时在流水,不会是第1片运行完,第1片不运行,第2片运行

SDATA_595 EQU   P1.0 ;串行数据输入
SCLK_595  EQU   P1.2 ;移位时钟脉冲
RCK_595   EQU   P1.1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

MAIN:MOV SP,#60H
     MOV R0,#0FEH

MAIN1:
CALL OUT_595
CALL DELAY
MOV A,R0
RL A
MOV R0,A
JMP MAIN1

;---------------------------------------------------------------
;输出锁存器输出数据子程序
;---------------------------------------------------------------

OUT_595:

       MOV R4,#08H
       MOV A,R0
WR_LOOP:
RLC A
MOV SDATA_595,C
SETB SCLK_595        ;上升沿发生移位
NOP
NOP
CLR SCLK_595
DJNZ R4,WR_LOOP

CLR RCK_595
NOP
NOP
SETB RCK_595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NOP
NOP
NOP
CLR RCK_595
RET
;--------------------------------------------------------------
;延时子程序
;--------------------------------------------------------------
DELAY:MOV R5,#03H
DEL0:MOV R6,#0FFH
DEL1:MOV R7,#0FFH
DJNZ R7,$
DJNZ R6,DEL1
DJNZ R5,DEL0
RET
;---------------------------------------------------------------
END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先把你懂的写出来

大虾帮帮忙看看,指导指导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这个程序在运行时,2片的灯同时运行一样的结果,2片同时在流水,不会是第1片运行完,第1片不运行,第2片运行 ...

原理图呢?
按你的代码推断
单片机每次只输出8位数据
以你的描述来看
你用了并联的接线方法
应改用串联的接线方法并在代码中输出16位数据

SDATA_595 EQU   P1.0 ;串行数据输入
SCLK_595  EQU   P1.2 ;移位时钟脉冲
RCK_595   EQU   P1.1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

MAIN:MOV SP,#60H
     MOV R0,#0FEH
     MOV R1,#0FFH
        CLR SCLK_595
MAIN1:
CALL OUT_595
CALL DELAY
CLR C
MOV A,R1
RLC A
MOV R1,A
MOV A,R0
RLC A
MOV R0,A
JNC MAIN1
ORL 01H, #01H;地址01H即R1
JMP MAIN1

;---------------------------------------------------------------
;输出锁存器输出数据子程序
;---------------------------------------------------------------

OUT_595:

MOV R4,#08H
MOV A,R1;//输出高八位
WR_LOOP1:
RLC A
MOV SDATA_595,C
SETB SCLK_595        ;上升沿发生移位
NOP
NOP
CLR SCLK_595
DJNZ R4,WR_LOOP1

MOV R4,#08H
MOV A,R0//输出低八位
WR_LOOP2:
RLC A
MOV SDATA_595,C
SETB SCLK_595        ;上升沿发生移位
NOP
NOP
CLR SCLK_595
DJNZ R4,WR_LOOP2

CLR RCK_595
NOP
NOP
SETB RCK_595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NOP
NOP
NOP
CLR RCK_595
RET
;--------------------------------------------------------------
;延时子程序
;--------------------------------------------------------------
DELAY:MOV R5,#03H
DEL0:MOV R6,#0FFH
DEL1:MOV R7,#0FFH
DJNZ R7,$
DJNZ R6,DEL1
DJNZ R5,DEL0
RET
;---------------------------------------------------------------
END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原理图呢?
按你的代码推断
单片机每次只输出8位数据

测试可以用,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