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在对讲机什么位置才能传输数据 附对讲机电路图

楼主(2022-01-01):
想把两个单片机接入两个对讲机  利用对讲机传输单片机串口的数据  能不能实现  如果可以 单片机的波特率选择多少合适  接到对讲机的什么位置

网友A:
单片机TX接麦克,单片机RX接SPK。这只是一个大原则,具体还要用示波器测试信号幅度来简单调整一下。

网友B:
接触过的语音和数传一体机波特率都是1200的,再高的没接触过

单片机输出信号基本都是接在MIC话放的后面,单片机的输入信号一般都是接在中放解调后的音频输出位置

网友C:
没看对讲机传输声音的频率范围,我觉得应该在100~10k吧,把串口信息调制在这个范围,通过麦克和喇叭来发和收。

网友D:
对讲机的带宽很窄,所以传输速率不要太高,2400就行,不要超过4800。
收发接口可以按图中的E317正极接TXD、U261的9脚接RXD。
尽量不要从MIC、SPK处驳接,因为你的信号会经预加重、去加重电路而变形的。

网友E(2023-12-15):
是意向传输,还是相互传输数据呢?
对讲机PTT按下才发送数据,而且通过声音调制信息误差很大,可能无法正确解码,给你个建议,你使用POCSAG编码,就是传呼机用的那个,很稳定,而且有现成的代码和电路图可以参考,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