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一个GPS实时授时程序,12864显示乱码 后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01-01):
用STC12c5a60s2单片机和串口卫星板搭建一个实时授时系统,搭建好后用12864(ST7920)显示器测试。发现可以读取卫星数据但是系统总是重启,而且还有乱码。求求大神帮忙看下程序是否有问题,或者是屏幕有问题。程序后附。

网友A:
液晶后复位引脚接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后复位引脚接vcc?

是的。。。。。定义针脚了也不行。我怀疑是st7920的问题。程序您帮忙看下。

网友A:
程序看不了,你水平比我高‘这个程序的编程我不会。12864这个屏我也常用,遇到下花屏,解决办法就是复位脚接vcc。用排除法试试,同样的程序烧到另一块板和屏,

楼主:
没了,也是借鉴别人的程序。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