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怎么让STM32串口发送的数据(ASCII码)显示到OLED屏幕上?

楼主(2022-01-01):
我用的STM32F103C8t6,想让串口发送的数据在0.96OLED屏幕上显示!我现在有两点不太懂1)简单来说就是怎么让屏幕上显示一个变量(变量用来存放串口接收的数据),而不是显示一串固定的ASCII码?
2)发送新的数据,该怎么显示新的数据,而不是旧的?

感谢大家!
另附源程序,有兴趣的可以下载来看看(此程序上述两个功能都没有实现)

源代码

网友A:
代码如下,用sprintf打印指定变量到字符串,然后显示字符串。用lineRefresh来控制刷新哪一行显示内容,主循环里刷新。

                                if ((lineRefresh & 0x04) > 0) {
                                        sprintf (showBuff,"A Count %04d",cntA);
                                        OLED_ShowStr( 0, 4, showBuff,20);
                                }
                lineRefresh=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