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proteus和keil联合仿真?求指导

楼主(2022-01-01):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有些proteus不支持或编译不方便的,就可以在keilj里面编译好生成hex文件,然后直接在proteui里面使用

网友B:
打开proteus8--选择“源代码”图标(右边数第三个)然后选:“系统”——“编译器配置”弹出对话框
选择“keil for 8051”手动加入keil c51路径。

网友C:
keil可以生成hex

网友D:
用KEIL写程序 ,编译程序代码生成hex文件   在proteus中画好电路原理图   双击单片机加入刚才的hex文件   单片机开始运行

网友E:
你可以选择keil生成hex文件  还有proteus点击元器件就可以选择hex文件了 如果仿真的话只能proteus仿真

网友F:
在keil软件里 设置生成HEX文件  在Proteus中双击单片机   在Program File 点击左侧小文件夹  选中生成的HEX文件 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G:
1、将KeilC51(u2、u3均可)、Proteus6(94、95均可)都安装好;
2、下载两个软件,一个是Proteu的Vdmagdi.exe,另一个是授权后的Prospice.dll(两个文件链接地址看下面)
3、先运行Vdmagdi.exe安装Keil接口,然后将Prospice.dll覆盖在Proteus的安装文件夹下的Bin中如:D:\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6 Professional\BIN;
4、打开Proteus,在【菜单】【Debug】下拉菜单中选【User Remote Debug Monitor】(在该项前打勾);
5、打开KeilC51,点击【菜单】【工程】【为目标'XX'设置选项】,在【调试】标签下选择右边的【使用U】单选,并在下拉框中选【Proteus VSM Simulator】仿真设备;
6、在Proteus侧做好硬件连线,Keil侧写好软件,点击Keil【调试】【运行】,您可以欣赏联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