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expected ';'

楼主(2022-01-02):
刚学单片机,请教大神看一下我的数码管循环计时程序哪里出错了非常感谢。
        报错
TIAN.C(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expected ';'
tian.c - 1 Error(s), 0 Warning(s).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2^1

void delayms(uint);

uchar  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7
uchar  W[]={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e,0xff};//Y0~Y7
void display(uint, uint);
uint num ,num1, num2, shi, ge;

    uint shi;
      uint ge;
void main(){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while(1)

         {
           display(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P1=W[0];
                  P0=D [shi];
                  P1= W[8];
                  while(5);

                   P1=W[1];
           P0=D[ge];
                        P1=W[8];
                         while(5);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ni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0_time intu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4)
                              {
                                     num1=0;
                                  LED=~LED;
                                                    }
                                                     }
           void T1_time intu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num2++;
                           if(num2==20)
                           {
                            num2=0;
                          num++;
                          if(num=60)
                                    num=0;
                                 shi=num/10;
                                  ge=num%10;
                                     }
                                          }

网友A:
下面语句最后少分号;

sbit LED=P2^1

网友B:
sbit那一句最后少了个;understand

网友C: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2^1; //<-------这里少了。

void delayms(uint);

网友D:
错误太多,改了你看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2^1;
void delayms(uint);

uchar  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7
uchar  W[]={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e,0xff};//Y0~Y7
void display(uchar, uchar);
uint num ,num1, num2, shi, ge;

    uint shi;
      uint ge;
void main(){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while(1)
    {
        display(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P1=W[0];
    P0=D[shi];
    P1= W[8];
        delayms(5);
        P1=W[1];
        P0=D[ge];
        P1=W[8];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4)
    {
        num1=0;
        LED=~LED;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L1=(65536-45872)%256;
    num2++;
     if(num2==20)
        {
            num2=0;
            num++;
            if(num==60)
            num=0;
            shi=num/10;
            ge=num%10;
        }
}

网友E:
sbit LED=P2^1;

楼主:
谢谢,改了两天实在找不出错误了!非常感谢。

网友F:
找不出错误就代表完全正确。

网友G:
写程序或改程序,写了一小段,甚至改了一两句后就编译一次,如果出现错误或警告就要检查原因才容易找到毛病,不要只以为是!有时一个久经考验的程序,查看时无意删去或多加了一个分号或其它,再编译时可能错误百出,而且根据错误信息都难以找到原因!所以,备份程序也很重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写程序或改程序,写了一小段,甚至改了一两句后就编译一次,如果出现错误或警告就要检查原因才容易找到毛病 ...

如果只改动一处就出一堆错误,那么解决掉第一个错误后面的自动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误太多,改了你看看

复制你修改过的的能编译通过,把我写的改成和你一抹一样的通不过!!!!实在是郁闷,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写程序或改程序,写了一小段,甚至改了一两句后就编译一次,如果出现错误或警告就要检查原因才容易找到毛病 ...

刚开始接触,还需要跟大家多学习学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误太多,改了你看看

你好,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按照你修改后的代码修改了我的,依然编译不过,郁闷至极。
       然后我将你的代码和我的代码一段一段互换,发现问题出在最后一段。也就是只要替换最后整段能编译过,但是把最后段里的语句一句一句换,编译不过,排查不出哪句有问题。

楼主:
已经找到错误,耽误大家的时间了,非常感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误太多,改了你看看

错误已经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I:
  sbit LED=P2^1 ; 就这个有问题吧,其余没有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I:
sbit LED=P2^1 ; 就这个有问题吧,其余没有应该

有这个,还有一个语法错误和少一个=。头都大了,不过编译通过那一瞬间。。。。。也值了。

网友J:
“void”附近的语法错误,应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