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C语言程序不运行 不用return,不写成函数,在while大循环里可以

楼主(2022-01-02):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char temp,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
void delay(uchar z);
uchar keyscan();
void display(uchar aa);
void main()
{
        num=17;
        dula=1;
        P0=0;
        dula=0;
        wela=1;
        P0=0xc0;
        wela=0;
        while(1)
        {
                    display(keyscan());

        }
}
void display(uchar aa)
{
        dula=1;
        P0=table[aa-1];
        dula=0;
}
uchar keyscan()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return num;
}
void delay(uchar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代码是先写,后照范例改

599 Bytes, 下载次数: 2

网友A:
改成这样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char temp,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

void delay(uchar z);
uchar keyscan();
void display(uchar aa);
void main()
{
        num=17;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0;
        dula=0;
        while(1)
        {
                display(keyscan());
        }
}
void display(uchar aa)
{
        dula=1;
        P0=table[aa-1];
        dula=0;
}
uchar keyscan()
{
        P3=0xf0;
        if(P3!=0xf0)
        {
                delay(5);
                if(P3!=0xf0)
                {
                        temp=P3;
                        P3=0x0f;
                        P3|=temp;
                        switch(P3)
                        {
                                case 0xee: num= 1; break;
                                case 0xde: num= 2; break;
                                case 0xbe: num= 3; break;
                                case 0x7e: num= 4; break;
                                case 0xed: num= 5; break;
                                case 0xdd: num= 6; break;
                                case 0xbd: num= 7; break;
                                case 0x7d: num= 8; break;
                                case 0xeb: num= 9; break;
                                case 0xdb: num=10; break;
                                case 0xbb: num=11; break;
                                case 0x7b: num=12; break;
                                case 0xe7: num=13; break;
                                case 0xd7: num=14; break;
                                case 0xb7: num=15; break;
                                case 0x77: num=16; break;
                        }
                        P3=0x0f;
                        while(P3!=0x0f);
                }
        }
        return num;
}
void delay(uchar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这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