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小车代码

楼主(2022-01-02):
经过几天的资料查询也是终于把蓝牙小车搞出来了,手头只有ZS-040所以用的他,手机上用的是蓝牙串口app。做小车其实就用了一个知识点。就是串口通信。把串口通信搞明白就可以。还有最重要的是程序的波特率和蓝牙的比特率一定,一定,一定要一样。其他也就没什么了。
#include <reg51.h>
//波特率很重要,波特率,波特率
sbit int1=P2^0;
sbit int2=P2^1;
sbit int3=P2^2;
sbit int4=P2^3;

unsigned char i;
void stop()//停止
{
int1=0;
int2=0;
int3=0;
int4=0;
}
void back()//后退
{
int1=1;
int2=0;
int3=1;
int4=0;
}

void forward()//前进
{
int1=0;
int2=1;
int3=0;
int4=1;
}

void right() //右转
{
int1=0;
int2=1;
int3=1;
int4=0;
}

void left()//左转
{
int1=1;
int2=0;
int3=0;
int4=1;
}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while(1)
        {
        switch(i)
{
case 'A':
   forward();//前进
   break;
case 'B':
   back();   //后退
   break;
case 'C':
   left();//左转
   break;
case 'D':
   right();//右转
   break;
case 'E':    //停止
   stop();
   break;
  }
}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i=SBUF;//SBUF为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都存放在SBUF里;
    RI = 0;
                }
    else
        TI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