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8K64U单片机芯片怎么区分是A版还是B版?

楼主(2022-01-02):
手册上, STC8H8K64U 的 A版要差很多, IO口中断整个都没有, 手里有几片STC8H8K64U, 怎么看是A版本还是B版本?

STC-ISP的信息是这样的
Checking target MCU ...
  MCU type: STC8H8K64U
  F/W version: 7.4.4U

Current H/W Option:
  . ISP-IRC frequency: 23.974MHz
  . IRC is unadjusted
  . Wakeup Timer frequency: 34.500KHz
  . Oscillator gain is HIGH
  . Do not detect the level of P3.2 and P3.3 next download
  . Power-on reset, use the extra power-on delay
  . RESET pin behaves as reset pin
  . Interrupt while detect a Low-Voltage
  . Thresh voltage level of the built-in LVD : 2.80 V
  . Hardware do not enable Watch-Dog-Timer
  . Watch-Dog-Timer pre-scalar : 64
  . Watch-Dog-Timer stop count in idle mode
  . Program can modify the Watch-Dog-Timer scalar
  . Erase user EEPROM area at next download
  . Do not control 485 at next download
  . Do not check user password next download
  . ICE function is disabled
  . Reference voltage: 1187 mV (Range: 1100~1300mV)
  . Testing time: 2021-11-24

  MCU type: STC8H8K64U
  F/W version: 7.4.4U

网友A:
个人认为是看最后一行的最后一个字母,例如
我手里有几片打标TST的样片,最后一个字母是A,应该就通过这里区分A和B版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黑51真真好,什么问题都能找到

网友D:
你可以看手册上A版和B版有哪些寄存器、中断有不同,然后写个程序测试下。

网友E(2022-10-29):
万能的51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