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单片机代码风扇手动挡不运行,只有在按下复位键是风扇才会转动一下

楼主(2022-01-02):
/****************·***************/
void fengshan_kz()
{
        if(temperature >= t_high)         //ó
        {
                TR1 = 0;  //±¨±÷1
                pwm = 0;  //·
        }
        else if((temperature < t_high)&& (temperature >= t_low))  //·§
        {
                f_pwm_l = 60;         //±60  ·×
                TR1 = 1;                //ò¨±÷1
        }
        else if(temperature < t_low)         //
        {
                TR1 = 0;        //±¨±÷1
                pwm = 1;    //±·
        }
        else if(flag_lj_en <= 3) == key_can4 == 0)
        {
                f_pwm_l = 60;
                TR1=1;
        }
        else if(flag_lj_en <= 3) == key_can5 == 0)
        {
                 f_pwm_l = 80;
                 TR1=1;
        }

        else if(flag_lj_en <= 3) == key_can6 == 0)
        {
                  f_pwm_l = 0;
                  TR1=1;
        }

        else if(flag_lj_en <= 3) == key_can7 == 0)
        {
                   pwm=1;
                   TR1=1;
        }
        }

网友A:
代码不全
请检查电源功率

网友B:
这代码看得好晕啊

网友C:
     else if(flag_lj_en <= 3) == key_can4 == 0) 少了个(,编译就不会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