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问,为什么换了一个STM32后onenet上就没有数据了?

楼主(2022-01-02):
之前用的STM32F103C8T6在onenet上能够正常收到数据,换了STM32F103C6T6后就没有数据了,设备也能连上热点,onenet上也显示设备在线,但是数值一直是0。

楼主:
有大佬知道什么情况么?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网络设备不知道,更换芯片得重写固件,还要相同型号的,除非你知道内容功能是一样的,否则就得改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网络设备不知道,更换芯片得重写固件,还要相同型号的,除非你知道内容功能是一样的,否则就得 ...

内容是一样的,用ESP8266连接onenet,除了换芯片其他硬件都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网络设备不知道,更换芯片得重写固件,还要相同型号的,除非你知道内容功能是一样的,否则就得 ...

多谢大佬提醒,问题解决了,原来C6T6和C8T6不止内存不一样,还有很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