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量程自动转换的电压表,要求的一条是输入阻抗分600Ω 、高阻(≥5MΩ)两档,...

楼主(2022-01-02):
做一个量程自动转换的电压表,要求的一条是输入阻抗分600Ω 、高阻(≥5MΩ)两档,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表的量程,灵敏度问题。这就是万用表为什么要分那么多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表的量程,灵敏度问题。这就是万用表为什么要分那么多挡的原因

那我们要做的电压表的量程是0~0.1,0.1~1,1~10v,这个要怎么设计

网友B:
电压表一般要求内阻越高越好,插入线路后对线路影响小,更接近没插入前的真实电压。600Ω的阻抗属于特殊要求,模拟真实工作条件用的。

网友C:
可以参照万用表diy电路,根据电压采集的大小,输入分压电阻不一样,阻抗不一样

网友D:
1、用什么单片机
2、精度要求是多少
3、采用多少位AD
4、显示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