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c(8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__asm'这是哪错了,大佬...

楼主(2022-01-03):
LED.c(8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__asm'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0=P1^0;
sbit k1=P1^1;
sbit k2=P1^2;
#define        leds p2

void delay_1ms();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uchar mode1[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4---00000 1000
uchar mode2[8]={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char mode3[16]={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void main()
{
   uchar i;
   uchar mode=0;
   uchar key_flag=0;
   while(!key_flag)
   {
     if(!k0)
        {
          _nop_();
          if(!k0)
          {
          key_flag=1;
          mode=1;
          while(!k0);
          }
          if(!k1)
        {
          _nop_();
          if(!k1)
          {
          key_flag=1;
          mode=2;
          while(!k1);
          }
           if(!k2)
        {
          _nop_();
          if(!k2)
          {
          key_flag=1;
          mode=3;
          while(!k2);
          }
    }

}
   while(1)
   {
     if(mode==1)
     {
       for(i=0;i<8;i++)
           {
             P2=mode1[i];
             delay_ms(500);
           }
     }
          else if(mode==2)
     {
       for(i=0;i<8;i++)
           {
             P2=mode2[i];
             delay_ms(500);
           }
     }
          else if(mode==3)
     {
       for(i=0;i<16;i++)
           {
             P2=mode3[i];
             delay_ms(500);
           }
     }
    }
}

网友A:
主程序viod main() 结尾少了两个 } },加上可编译成功。

网友B:
你的main函数少括号,你在下面加上俩括号。

网友C:
找提示的第一个错误,后面的是累记的,一般第一个错误改正后就没错误了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0=P1^0;
sbit k1=P1^1;
sbit k2=P1^2;
#define        leds p2

void delay_1ms();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uchar mode1[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4---00000 1000
uchar mode2[8]={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char mode3[16]={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void main()
{
        uchar i;
        uchar mode=0;
        uchar key_flag=0;
        while(!key_flag)
        {
                if(!k0)
                {
                        _nop_();
                        if(!k0)
                        {
                                key_flag=1;
                                mode=1;
                                while(!k0);
                        }
                }
                if(!k1)
                {
                        _nop_();
                        if(!k1)
                        {
                                key_flag=1;
                                mode=2;
                                while(!k1);
                        }
                }
                if(!k2)
                {
                        _nop_();
                        if(!k2)
                        {
                                key_flag=1;
                                mode=3;
                                while(!k2);
                        }
                }

        }
        while(1)
        {
                if(mode==1)
                {
                        for(i=0;i<8;i++)
                        {
                                P2=mode1[i];
                                delay_ms(500);
                        }
                }
                else if(mode==2)
                {
                        for(i=0;i<8;i++)
                        {
                                P2=mode2[i];
                                delay_ms(500);
                        }
                }
                else if(mode==3)
                {
                        for(i=0;i<16;i++)
                        {
                                P2=mode3[i];
                                delay_ms(500);
                        }
                }
        }
}

网友D:
最下面少了2个 “}”,  补上再编译就OK啦

网友D:
码代码的时候注意缩进对齐就不会这样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