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X3608升压芯片电感计算过程

楼主(2022-01-03):
HX3608升压芯片所使用的电感
输入电压3.7V
输出电压5V
最大电流3.5A
开关频率1.2MHZ
求电感的计算过程  想知道选择电感的容量 电流以及计算过程

网友A:
数据手册里面不是有的吗?
3.3-22uH你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电流越大越好
至于计算方法,不要学了,太复杂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电感选大电流低DCR的,实际应用中电感选用很多也是经验。

网友C:
不懂 可以看看芯片图纸

网友D:
别算了。最大输出电流 3.5A 根本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