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单片机价格问题

楼主(2022-01-03):
今年单片机价格一路飙升,STC15W408AS春天还是3元左右,现在涨到9元了,难道沙土价格也涨价了???
手机芯片涨价,一路捎带上了单片机,以至于整个芯片行业,
到何时才会回归正常价格呢?

网友A:
尽量使用STC8系列代换,出厂量大就便宜。

网友B:
贴片STC15W408AS厂家批量4.5元/片,直插的还要贵一点且无现货。用STC8替换约便宜1元。

网友C:
如果不是用在干扰比较大的地方,还是用STC8G的好点,除了抗干扰,我实在找不到用STC15W408AS的理由
不过,这个是个人喜欢了
但你说的问题,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现在的STC价格已经正常了,3.5一片还包邮
STC8A系列之前还涨到了30,现在也是几块钱就能到手了
不知道你的价格是在哪里看了

网友D:
STC8A8K64D4百片价格4.2元。加工一批LQFP44转DIP40小板,可取代之前51系列DIP40产品,AD12位且功能增强。LQFP44手工焊片没有什么问题,很方便。

网友E:
15w408AS不会降了, 就是要你们转型去用 8 系列,

网友F:
芯涨也不是第一次了,又是新冠又是断供的没理由不涨

网友G:
用一些国产网红芯片,如乐鑫的当普通单片机用,外围简化,也是一个方案,而且开发生态链强大,后期智能化转型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5w408AS不会降了, 就是要你们转型去用 8 系列,

我很疑问,STC15W408AS去年是涨了
但今年没有涨价了,价格已经回到以前3块多的价格了,不知道你们买元件都是在哪里买的?
可以贴片的某商城也只是六块九而已呀,难道买单片机都是挑贵的买吗?
到底是哪里涨价了?

网友H:
STC8G1K 8pin的单片机上个月在官网买了50个记得价格是8毛多,外面应该买不到这个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H:
STC8G1K 8pin的单片机上个月在官网买了50个记得价格是8毛多,外面应该买不到这个价.

网友B:
这不是实价,是第一片的优惠价,实价1.28。好多卖家是为了价格排序靠前这么做。0.85是宏晶公司STC8G1K08A的万片价。

网友I:
STC15W408AS    贴片SOP16脚的,现在3.35,我刚到货2片,也就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实价,是第一片的优惠价,实价1.28。好多卖家是为了价格排序靠前这么做。0.85是宏晶公司STC8G1K08A ...

差别不大
用STC大多是DIY,几毛钱,不在乎
如果是批量,就可以拿到批量的价格,在马云家或者是电子城,1K以上数量就可以跟店家谈谈价格了

网友J:
我们的STM32的都已经两百多了

网友K:
价格已经回归了

价格已经回归了

价格已经回归了

网友L(2022-11-23):
可能是三个货期,六个月的成对票,差不多要压一年的货款。大部分公司欠供应商的钱来做大的,你想想这个钱容易攒吗?,到年底了还有跑路的,有可能几十万就没了。

网友M:
感觉最近两年价格很难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