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电路图和代码 用icl7135制作自动量程转换的数字电压表

楼主(2022-01-03):
希望可以指导我修改一下电路图和代码,电路图,代码都在附件里,是关于用icl7135制作自动量程转换的数字电压表

网友A:
ICL7135 是纯硬件电路无需烧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L7135 是纯硬件电路无需烧写代码

不是,主要肯定是51单片机,ad转换用的是ICL7135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dpj-91245-1.html
这里有现成的,不要500分只要5分

网友C:
里面电路图是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dpj-91245-1.html
这里有现成的,不要500分只要5分

这个没原理图 不能DIY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原理图 不能DIY

的确是。那个贴子里只有详细的电路图,但再全也没标原理图,而且PCB、源代码等等都给了好像修改就%%一样,的确不能满足特定DIY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