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与Keil联合仿真时需要的VDM51.dll文件在这里

楼主:
proteus与Keil联合仿真时需要的VDM51.dll文件在这里,方便uu们下载使用

网友A(2022-01-04):
2022了还用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22了还用这个?

其实,非常实用,只是你不会用

网友A:
直接将Keil的路径加到proteus8里的"编译器配置"页面就可以仿真,调试,输出hex。
哪有你那么繁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Keil的路径加到proteus8里的"编译器配置"页面就可以仿真,调试,输出hex。
哪有你那么繁琐~

大佬这么厉害,不出个图文教程分享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么厉害,不出个图文教程分享经验

呵呵~~夜猫子

网友A:
打开proteus8--新建工程-按引导引领--创建固件项目--选择系列,选择芯片,选择编译器--
点击右侧:“编译器”按钮就进入编译器配置页面。选中Keil for 8051高亮--点击手动配置按钮
弹出对话框寻找Keil中的c51文件路径--点击确定将路径添加--点击“检查当前”按钮如已安装将
显示:“是”说明配置成功。

网友D(2022-04-10):
这个vdm51.dll  怎么用的?  该放在哪里?

网友E:
东西稍微老了一点,但是可以学习学习,看一下

网友F(2024-01-29):
引用 网友A:
打开proteus8--新建工程-按引导引领--创建固件项目--选择系列,选择芯片,选择编译器--
点击右侧:“编 ...

必须点赞

网友G(2025-11-11):
引用 网友A:
打开proteus8--新建工程-按引导引领--创建固件项目--选择系列,选择芯片,选择编译器--
点击右侧:“编 ...

真的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