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出现的故障

楼主(2022-01-03):
元旦快乐,欢迎支招!
我们做的一个产品,输出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以此来控制客户的交流接触器通断。客户的交流接触器是正泰的CJX2 0910。
继电器型号是宏发的HFE10-2 24-HT-L2 支持50A负载,500A浪涌电流。
220VAC工作电压,继电器串联了有10A的慢断保险丝:2410封装 慢断 300V 10A贴片保险丝
客户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该保险丝断开的情况,可是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功率并不大,因此考虑是不是接触器线圈在开断时有大电流的情况。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如果加保护,怎么加呢?

网友A:
接触不良/质量问题

网友B:
交流接触器使用时主要注意两点,一是触头负载能力,二是线圈工作电压,控制回路出问题跟触头负载能力无关。交流接触器线圈的消耗功率不大,电流是毫安级的,10A的熔断器正常工作是不能熔断的。具体原因应该看看具体情况,是熔断的还是其它形式断开的,如果是熔断的,就是板凳说的,接触不良/质量问题。所以要根据现场情况,调查分析。

网友C:
我们的板子用宏发JQC-3FF的10A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就够了,交流接触器器也是220V线圈。你应该询问或者现场查看客户交流接触器是否有损坏的问题,另外交流接触器铁芯如果有异物在没有完全吸合的时候,电流会大不少。

网友D:
断开的时候,线圈电压应该会飙升很多,烧保险肯定有大电流,接触器线圈最好加上吸收电路

网友E:
保险丝的余量还是要留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开的时候,线圈电压应该会飙升很多,烧保险肯定有大电流,接触器线圈最好加上吸收电路

多谢回复,请问吸收电路有示例吗?不知道有没有独立的吸收装置,可以接到线圈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险丝的余量还是要留大些

10A保险丝,线圈一般都不会到1A, 余量不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接触器使用时主要注意两点,一是触头负载能力,二是线圈工作电压,控制回路出问题跟触头负载能力无关。 ...

怀疑是接触器问题,但是不好找证据,所以想汇总下各类原因再跟客户沟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板子用宏发JQC-3FF的10A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就够了,交流接触器器也是220V线圈。你应该询问或者现场 ...

有异物吸合时会有“嗞嗞”“咔咔”之类异常声响,这个很容易辨别出来

网友F:
如果对吸合时间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直流节能驱动,不但节能,而且不用考虑反峰电压吸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异物吸合时会有“嗞嗞”“咔咔”之类异常声响,这个很容易辨别出来

异响吗?好的小本本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对吸合时间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直流节能驱动,不但节能,而且不用考虑反峰电压吸收问题。

这个也要接触器本身是支持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也要接触器本身是支持的吧?

不需要,电磁式交流接触器都支持

网友F:
只要对吸合时间要求不严就可以使用电容限流经整流获得直流经电容储能供交流接触器驱动,因为有电容限流,电流可以取交流接触器额定电流的0.2或者0.3就可以了,储能后峰值电压可以达到交流接触器的启动电流的约1.54倍从而加快交流接触器启动并且可靠性增加,启动后因为电容限流作用,交流接触器的维持工作电流下降到只有额定工作电流的0.2-0.3倍,这样,交流接触器释放时,反峰值电压大大降低

网友G:
是不是接错线了,本来是用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把自锁功能接在了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回路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对吸合时间要求不严就可以使用电容限流经整流获得直流经电容储能供交流接触器驱动,因为有电容限流,电 ...

不明觉厉,先MARK, 慢慢消化,多谢分享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明觉厉,先MARK, 慢慢消化,多谢分享

其实楼主这个事没有多少可讨论的,无外3种可能:1.元器件质量问题。2.接线错误。3.其它意外因素导致短路。此例第3种可能性最大。
讲一个案例:多年前安装一台全新5匹空调,试机一切正常。第二天机主报修。初步检查除保险丝爆掉外其它未见异常,更换保险丝开机,待继电器动作瞬间保险丝即爆掉。怀疑交流接触器不良,更换后试机正常。后检查故障原因是小老鼠在交流接触器上撒尿,导致相间拉弧。其实刚开始用万用表10K档检查交流接触相间电阻时表针有微弱偏转,只是没有引起注意。

网友I:
取消慢断保险丝,外部加装一个1PC3的空开进行保护(视负载情况,也可以选择C6、C10的)

网友J:
不要纠结直接换掉交流接触器,因他出现故障最多。如触点拉毛,粘接,机械卡死,灭弧罩受损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要纠结直接换掉交流接触器,因他出现故障最多。如触点拉毛,粘接,机械卡死,灭弧罩受损等。

交流接触器不是我们的,是客户的,我们只提供控制

网友K(2024-06-11):
继电器的线圈反向并一个二极管,触点并一个RC串联的吸收浪涌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