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数器的问题,累计达到1000后,led显示加一 有程序看不懂,详细在文章里面

楼主(2022-01-04):
案例:基于CD4511的两位数显示脉冲计数器
计数器T0,工作方式0,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当外部脉冲数量达到1000后,LED显示加一。
我就不太懂那个程序“外部脉冲数量达到1000后,LED显示加一”,是怎么加到1000的。
是这段程序吗?
void Counter0(void){
if(TF0==1){
TF0=0;
/*计数器初值设置*/
TH0=0xe0;
TL0=0x18;
counter++;
if(counter>=99){
counter=0;
}
}
}

还有这个也看不懂,返回函数是什么?
//显示函数
void disply(unsigned char BCD){
unsigned char x,y;//定义x,y两个变量
x=BCD%10;//取i的个位字符BCD编码放于x中
y=BCD/10;//取i的十位字符BCD编码放于y中

y<<=4;//x左移4位
data_buf=y|x;//返回各位与十位的组合BCD编码并送至P2口显示

}

总程序如下:(心态崩了看不懂,求大佬指点)
#include <reg51.h>
void Counter0(void);
void Counter_Init(void);
void disply(unsigned char BCD);
sfr data_buf=0xA0;//显示数据端口
unsigned char counter;//全局变量,用于保存计数值
void main()
{
        counter=0;
        Counter_Init();
        while(1){
                Counter0();
                disply(counter);
        }

}

void Counter_Init(void){
        TMOD=0x04;//工作方式的设置
        /*计数器初值设置*/
        TH0=0xe0;//初始值设置,7192转为13位后的高8位
        TL0=0x18;//初始值设置,7192转为13位后的低8位
        /*关闭计数器中断*/
        EA=0;
        ET0=0;
        /*启动计数器*/
        TR0=1;//启动T0

}

void Counter0(void){
        if(TF0==1){
                TF0=0;
                /*计数器初值设置*/
                TH0=0xe0;
                TL0=0x18;
                counter++;
                if(counter>=99){
                        counter=0;
                }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y(unsigned char BCD){
        unsigned char x,y;//定义x,y两个变量
        x=BCD%10;//取i的个位字符BCD编码放于x中
        y=BCD/10;//取i的十位字符BCD编码放于y中

        y<<=4;//x左移4位
        data_buf=y|x;//返回各位与十位的组合BCD编码并送至P2口显示

}

网友A:
void Counter_Init(void){
        TMOD=0x04;//工作方式的设置
        /*计数器初值设置*/
        TH0=0x1c;//初始值设置,7192转为13位后的高8位
        TL0=0x18;//初始值设置,7192转为13位后的低8位
        /*关闭计数器中断*/
        EA=0;
        ET0=0;
        /*启动计数器*/
        TR0=1;//启动T0

}

这红色地方错了。原理是计数到1000,TF0=1,counter就加1。13位的计数器计数范围为8192,计数1000,需要预置7192,十六进为0x1C18。

网友B:
楼主是对定时器的工作模式0不理解,百度搜索下。
我简单说下:
T0的值(TH0*32+TL0%32),当定时器用时,每经过一个时钟,该值加1.当计数器用时,每收到一个脉冲,该值加1.当值等于8192时,产生中断,TF0自动置1.

楼主程序中
TH0=0xe0;//TH0=7192/32;
TL0=0x18;//TL0=7192%32;

7192+1000=8192,所以是脉冲数量到1000,产生中断。
假如定时器初值为(8192-100),那么是脉冲数量到100,产生中断。
假如定时器初值为0,那么是脉冲数量到8192,产生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id Counter_Init(void){
        TMOD=0x04;//工作方式的设置
        /*计数器初值设置*/

红色地方没错,13位和16位计算方法不同。
请参考3楼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对定时器的工作模式0不理解,百度搜索下。
我简单说下:
T0的值(TH0*32+TL0%32),当定时器用时,每 ...

好的谢谢您,我再理解理解

网友C:
真是不懂13位的时候,为啥这么设计呢:TH的高8位,TL的低5位的计数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是不懂13位的时候,为啥这么设计呢:TH的高8位,TL的低5位的计数值

好处是, 32个周期之后, TH就会加1,对于不开中断,判断时间间隔来讲,只要读取TH,就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时间间隔宽度,在单片机速度比较慢,比较追求效率的时代,13位定时器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处是, 32个周期之后, TH就会加1,对于不开中断,判断时间间隔来讲,只要读取TH,就能得到一个比较好 ...

原来是这样,还想着是原始芯片某种设计限制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是不懂13位的时候,为啥这么设计呢:TH的高8位,TL的低5位的计数值

单片机的AD也是类似设计。
高8位AD占用一个字节,10位AD的低2位,12位AD的低4位占用一个字节。
如需要8位精度只需读高8位,提高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