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充电电压问题,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

楼主(2022-01-04):
用单片机控制充电电路开关,怎么判断电池是否充满?例如电池本身3v,一插上5v充电器就3.2v了,要是单片机设定3.2v关闭充电,那关掉充电器又掉回3v。这不好判断电池是否充满啊。如果计算电流和充电时间,那又涉及到电池容量衰减问题。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

网友A:
电压肯定是不行,特别是锂电池,在快速充电阶段,锂电池的电压是可以超过4.20V的
充电管理原则上来说是一定要有恒流和恒压充电的,电压关断是没有什么准确性可言的,只能是一个大概
4.20充满之后的电压大概是4.20V左右,但断开电源之后,一般都是下降到4.10V
最好的是恒压充电的时候检测充电电流

网友B:
必须知道为何会“衰减”:
是因为有内阻,内阻上有电流,形成压降。
要让压降影响小,就必须减小压降,由于内阻是固定的,所以电流就是关键参数。
明白了吗?只测电压是不够的,还要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知道为何会“衰减”:
是因为有内阻,内阻上有电流,形成压降。
要让压降影响小,就必须减小压降,由 ...

内阻也不是固定的吧,电池用久了内阻会变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肯定是不行,特别是锂电池,在快速充电阶段,锂电池的电压是可以超过4.20V的
充电管理原则上来说是一定要 ...

多次检测不知道可不可行。因为输入是5V,所以充电电路采用恒流先充到4V,单片机断开充电器电路,这时候检测电池电压,判断离4.2V相差多少,再打开充电器电路充电,根据实际压差控制充电时间。
我看有的电池芯片也是多断充电,中间也有先停止充电再转换模式继续充电的

网友C:
接触过的 锂电充电电路几乎都是检测电压的

网友D:
可以用电源管理芯片,有的电源管理芯片可以根据未充电,充电中,充满电,三种状态给单片机信号,2SES01FA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电源管理芯片,有的电源管理芯片可以根据未充电,充电中,充满电,三种状态给单片机信号,2SES01FA充 ...

充电ic不灵活啊,只能固定给一种电池充电。

网友E:
最好的方式是用专用的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在没有专用芯片情况下,可以用单片机AD同时检测电池电压和充电电流,因为电池在充满电时电池二端电压变化很小,电池充电电流也是从大到小变化的,接近满电时充电电流会维持较小值不变。只要程序同时判断电池电压和充电电流符合这二点,就可以认为电池充满电了。

网友F:
个人认为测充电电流结合电压进行整体判断,通过测电流小到一定数值时并判断电压是否达到一定数值,这样相结合后即可判断出电池是否充满

网友G:
给你一张图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次检测不知道可不可行。因为输入是5V,所以充电电路采用恒流先充到4V,单片机断开充电器电路,这 ...

我打那么多字,白打了
电池在充电的时候,电池的电压可以达到4.25V
电池充满之后的电压一般是4.20V左右
充满之后的电池过一段时间会下降到4.10V左右
在几乎95%的锂充电IC中,充电完成是以恒压充电电流来判断的,我没有碰到过是用电压判断充电是否完成的
5%是留给那些我没有碰到过的..........
恒流都搞出来了,再来个恒压有那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