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板子电压提供不了那么大,我换个小的电池盒供行不行

楼主:
大佬们这个板子因为有超级电容所以要求是12V供电,我要是只想让单片机LED蜂鸣器数码管啥的工作能不能在VCC这里外接一个电池盒,插三个1.5v的五号电池行不行?还有我要是用这个板子写程序的话这个超级电容要不要管他?就是写个超级电容不充电的程序?

网友A(2022-01-04):
在7805输出端不应直接电池相连,二者之间应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隔开。只要Q2截止,VCC可以通过Q3、Q1的BE结给电池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7805输出端不应直接电池相连,二者之间应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隔开。只要Q2截止,VCC可以通过Q3、Q1的BE结 ...

大佬我不打算用超级电容充电这个模块,我只想让单片机 蜂鸣器 LED正常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这就相当于直接给芯片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就相当于直接给芯片供电

好,谢谢大佬

网友D:
这样就是直接给89s52供电,就算VBC给上信号超级电容也不工作,因为没接12V电源

网友D:
这个电路有意思,有超级电容应该是给音响之类供电的,能提供稳定的电流,防止短时间浪涌而供电不足,并且电流通过单片机可调整,有兴趣的可以根据张图写个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有意思,有超级电容应该是给音响之类供电的,能提供稳定的电流,防止短时间浪涌而供电不足,并且电 ...

好谢谢大佬,最近就在学习研究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