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服务函数的问题

楼主:
请问定时器T1服务函数是每次设定的时候都有吗?
为啥是TH1=0xe0;
        TL1=0x18;

网友A(2022-01-04):
分工作模式,不同模式不一样,有的是自动重装载,有的需要你在中断服务子程序里面写出来

网友B:
3CB0是15536,书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至于E018你用书上的解释自己套进去看看是什么意思就好了,直接告诉你印象不深。

网友C:
这个就是说每一次定时器 达到最大值(0xffff)     发生中断    然后你下一次计时并不是从0 开始 而是从你设置的初始值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