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数码管显示方案 只需要4个IO口

楼主(2022-01-04):
led 数码管显示 0-9 的数字,一般需要 8 根 单片机io 口,
下面的方案 只需要 4 个 io ,

楼主:
竖的 2 根 笔画,并联一起显示,bc

网友A:
没get到楼主的意思,这是说的啥?????

网友B:
按这个逻辑还可以多显示一些内容的

网友C:
还不如用4个I/O口,4位二进制表示还直白些,因为玩单片机的,几乎一眼就看明白0~F的二进制表示。

网友D:
具体请提供下程序和原理图,没看明白是怎么显示的。

网友E:
不觉明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get到楼主的意思,这是说的啥?????

制作一个单片机 数码管时钟,就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get到楼主的意思,这是说的啥?????

楼主的意思是,7段数码管改成4段了。
取值 BC 并联,显示为“1”  只需一个IO,EG点亮为“2”,AEG点亮为“3”,这3个勉强能看得懂,余下的4567890,就要学会火星文才能认识了。。

楼主:
文字只是符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7段数码管改成4段了。
取值 BC 并联,显示为“1”  只需一个IO,EG点亮为“2”,AEG点亮 ...

7 也看得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用4个I/O口,4位二进制表示还直白些,因为玩单片机的,几乎一眼就看明白0~F的二进制表示。

你说的对,这里回帖的都能看懂二进制,直接读出

网友G:
为了节约一点资源,而把易读的数字给改成难以识别的符号,我感觉是得不偿失。
要是说节约I/O口,完全可以选用TM1637之类的数码管专用驱动,两个I/O足够,还附带有按键功能,唯一不足一点的是增加了一片芯片,多占了一点地方;
你这使用了4个I/O口,7段笔画,只能显示0到9,不好记不好识别,真要使用,还不如8个LED并列,占地更小,单片机还不需要译码,显示0到15也容易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了节约一点资源,而把易读的数字给改成难以识别的符号,我感觉是得不偿失。
要是说节约I/O口,完全可以 ...

你是对的,我的只是另一个思路

网友H(2023-07-14):
引用 网友A:
没get到楼主的意思,这是说的啥?????

发明一种新的外星文明的文字

网友I:
可读性太差,没啥实用价值

网友J:
有现成的6引脚4位数码管,可以正常显示4位数字,不用学习外星文字

网友K:
可以用3根线驱动的数码管芯片,还带键扫缓存,省很过GPIO,可以了解下SM1628类似芯片,价格好像不到2毛钱。。。。。。

网友L:
有点理解复杂,,正在研究

网友M:
这不是乱码?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对,这里回帖的都能看懂二进制,直接读出

我也回帖了,二进制有什么难懂的,但搞不懂你在说什么,一排数码管不超过8个的话,两个IO口是最经典的做法,哪里用得到8个了,51单片机一共只有4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