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 24C02与24C04编程上的不同?

楼主(2022-01-04):
24C02与24C04编程上的不同是什么?我之前用c02能正常读写,换成04后不可以了

网友A:
地址不同,24C02地址最大就255,24C04地址翻了一倍,你看数据手册写地址的时候要怎么写

网友B:
这涉及到多方面,容量不同,型号不同,另外监控程序可能也得改

网友C:
24C04比24C02地址多一倍,其他没啥不同的,有点怀疑你之前24C02的程序是不是真的调通了。

网友D:
24C04 如果你只用其中的 256字节的话, 可以直接照搬 24C02 的程序。 唯一就是,A1,A2 的引脚 要和之前 24C02 的上拉下拉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