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四位数码管显示程序问题

楼主(2022-01-04):
      我用的是带74hc595编码的四位数码。但是显示时为什么像流水灯一样,不能一起显示,每一个数码管之间也有延时。我加大时间就像流水灯,减少数据他就不停的闪,但是最后一个数码管没什么问题,显示正常,就前面三个。。请各位帮帮忙大佬。

   BH1750temmp=result1750;

       BH1750temmp = Display123[result1750 / 1000];
               HC595_Send(BH1750temmp);
        SMG_Sele(0);
        delay_ms(5);

        BH1750temmp = Display123[result1750 / 100%10];
               HC595_Send(BH1750temmp);
        SMG_Sele(1);  //
        delay_ms(5);

        BH1750temmp = Display123[result1750 / 10%10];
        HC595_Send(BH1750temmp);
        SMG_Sele(2);  //
        delay_ms(5);

        BH1750temmp = Display123[result1750 % 10];
        HC595_Send(BH1750temmp);
        SMG_Sele(3);
        delay_ms(5);

网友A:
用定时器显示,不要用Delay 就没事了

网友B:
595的12脚接哪里了,软件上又是怎么处理的,这才是595显示不闪的最核心问题。

网友C:
问题可能不是出在这段进位程序,查一下段码表和数码管是否对应,还有位码是不是对的,这是用串口控制锁器的方式,通信线要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显示,不要用Delay 就没事了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ê±¼ä¼óÔØ
        SysTick->VAL=0x00;                                        //Çå¿Õ¼ÆêyÆ÷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aê¼μ1êy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μè′yê±¼äμ½′ï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1رռÆêyÆ÷
        SysTick->VAL =0X00;                                       //Çå¿Õ¼ÆêyÆ÷
}

还是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