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8T6单片机如何让三串口同时通信不出现相互干扰?

楼主(2022-01-04):
目前在做一个工业控制电机同时还要采集传感器数据项目遇到个问题,单片机芯片用的stm32c8t6用了3个串口,协议是MODBUS_RTU串口协议,一个串口接MCGS屏幕就地控制(就地屏幕是主机,板子是从机),一个串口接远程控制(远程屏幕是主机,板子是从机),还有一个串口接传感器接收数据(板子是主机,传感器是从机),屏幕是500ms采集一次 200ms等待时间,远程也是一样。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远程控制的时候,经常会打断就地屏幕上的数据采集,屏幕是MCGS,一旦被打断就会显示通信错误。如何能做到3个串口同时通信(一直收发数据)而互不干扰,没有用ucos,写的裸程序。有没有大佬给个思路...感谢

网友A:
接收中断里面只负责接收数据放到队列里面,主循环里面处理接收数据。

网友B:
每个串口独立中断,像沙发所说,中断里面做数据接收,弄3个循环队列存储数据,在主函数里面去做相应的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串口独立中断,像沙发所说,中断里面做数据接收,弄3个循环队列存储数据,在主函数里面去做相应的处理 ...

我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中断里面只负责接收数据放到队列里面,主循环里面处理接收数据。

我去试试,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串口独立中断,像沙发所说,中断里面做数据接收,弄3个循环队列存储数据,在主函数里面去做相应的处理 ...

非常非常谢谢

网友C:
我觉得你应该学习一下硬汉的USART_FIFO模式,据说他最多能同时驱动6个串口。硬汉永远的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中断里面只负责接收数据放到队列里面,主循环里面处理接收数据。

但是我有一个定时器要给传感器每200ms发送命令,这个会影响main函数里面的操作吗?